立创EDA如何设置不同封装不同网络不同焊盘的安全间距?(已解决)

楼主(2025-04-29):
刚有立创EDA的时候,就试用了立创EDA,发现不太习惯,再不习惯,画几个贴片转直插的小板总该可以吧,然而发现立创EDA不能设置不同封装不同网络不同焊盘安全间距,现在的立创EDA经过多次升级,这个问题应该解决了吧?安装了最新版本的立创EDA,发现这个问题好像还是没有解决。
这是用protel99SE画的一个贴片转直插的一个小板,为了更直观的说明问题,故意把板扩大,protel99SE可以按不同封装、不同网络、不同焊盘设置不同的安全间距,上面这块小板,直插封装的安全间距设置为30mil,1脚2脚的连线网络设置为5mil,19脚20脚的连线网络设置为10mil,上面的三个焊盘从左到右安全间距依次设置为10mil、15mil、20mil,其余安全间距15mil,铺铜之后就是这样的效果。
立创EDA的设计规则比protel99SE复杂很多,我把安全间距的copperThickness1oz全部设置为30mil,立创EDA既不报错也不起作用。
仅仅发现铺铜的copperRegion网络间距设置之后可以改变铺铜的安全间距,设计规则里的网络规则设置之后不起作用。
按照教程设置了区域规则,还是不起作用。
以至于用立创EDA画的贴片转直插的小板就是这个样子,这个小板画成这个样子是可以用的,比这个复杂的我就没有办法画了。
请问大家,立创EDA能不能像protel99SE一样可以按不同封装、不同网络、不同焊盘设置不同的安全间距?如何设置?先谢谢!!!

楼主:
本论坛的一位网友号称立创EDA,一天上手,三天炉火纯青,我向这位网友请教,立创EDA如何设置不同封装不同网络不同焊盘的安全间距?这位网友回答我:你的问题我也简单看了一下,我也没耐心教你,某创这个软件背后是工程师团队,你能想到的人家早就考虑到了,别说你不同的焊盘 不同安全间距,雕龙画凤都能给你画出来,还是多修炼,实在学不会还是用99se。既然没耐心教,那我就把这个问题发在本论坛,到此为止,已经有300多人次浏览过,为什么没有人回答?是会用立创EDA的人一个人都没有耐心教我,还是一个人都不会?这个问题我自己已经解决了。
打开最新版立创EDA示例工程_快速入门的PCB,这个PCB就是一个错误,单面板不是单面板,双面板不是双面板,如果是单面板,应该是所有走线和铺铜应该在底层,而不是顶层,如果是双面板,为什么底层仅有一根走线?所有元件的封装、焊盘与网格没有关系,显然立创EDA的工程师根本不知道PCB网格是干什么用的?
在设计规则→规则管理页面的左下角,有那么一句话:规则分配优先级为:区域规则>网络-网络规则>网络规则,不同图元设计规则冲突时,将依据优先级取优先级高的值。这句话的意思就是,立创EDA可以不同网络设置不同规则,优先级最高的是区域规则,区域规则可以指明焊盘设置不同规则。
这是把VCC安全间距设置为100mil,右边的八个焊盘用区域规则方式设置安全间距为50mil,重新铺铜,这个PCB就有三种不同的安全间距。
注意看这个细节,VCC网络的安全间距为100mil,超过了VO1网络,居然不报错。
立创EDA的报错仅有三处,都是因安全间距太大造成网络为GND的焊盘无法和地线连接的错误。由此可见,立创EDA的DRC检查,和99se相比,有很大差距。
立创EDA在某些细节方面超过99se,比如铺铜、泪滴焊盘、放置汉字等方面,但是,在设计规则的制定、DRC检查还有最基本的拉线方面,远远不如99se好用。作为中国人,我非常希望立创EDA超过99se,甚至超过AD、爬到S和阿里狗,然而现实的现实是,至少5-10年,立创EDA很难超越99se,有人认为立创EDA多么多么好用,我只能说你对画图的要求太低了,立创EDA之所以免费,必须用立创EDA画的PCB才能免费做板,就是因为立创EDA并不好用,那位号称一天上手,三天炉火纯青的还说雕龙画凤都可以,我觉得我用99se还可以雕龙画凤,用立创EDA,雕一只鸡都困难。
还有人发帖希望淘汰protel板块,增加嘉立创EDA板块,天大的笑话,增加嘉立创EDA板块可以,为什么要淘汰protel板块?protel从1985年的首个DOS版protel,经历了1.0、1.5、2.0、3.0、98、99,差不多用了15年的时间到99se,达到了protel的顶峰,只要不是画电脑手机主板内存条之类的高速电路,足够全中国的中小型电子企业使用了,而立创EDA就不行。我百度了一下立创EDA的第一个版本是2020年发布的,到现在仅有5年时间,只用5年时间想超过国外的一个有15年历史的软件,可能吗?我还看到有人鼓吹立创EDA,2小时上手,2天精通不在话下,比一天上手,三天炉火纯青的还要牛,自己哄着自己玩,有意思吗?
立创EDA的实际画图方面,最多超过DOS版的protel,离99se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99se在上古的win98系统都可以流畅运行,立创EDA也是仗着最新的操作系统和一些新技术,某些细节超过99se,如果立创EDA的工程师能掌握99se的精髓,照抄以及改进,5年之内,立创EDA是有可能达到或者超过99se,如果立创EDA的工程师们连PCB的网格都不知道怎么用,还是一群门外汉,再过10年,立创EDA也很难超过99se。
99se仅靠一个对话框的不同页面,就可以对不同网络不同封装设置不同线宽、安全间距等等,立创EDA只能用画区域的方法对不同焊盘设置不同安全间距,比起99SE可以按整个元件封装的焊盘设置不同安全间距,也可以按焊盘编号来设置不同安全间距而言,真的很原始,局限性也大,操作起来比99se还要复杂。
无论使用什么软件画PCB,对不同网络、不同封装、不同焊盘、过孔设置不同线宽、安全间距以及直径大小等等设计规则,是画PCB的必经之路之一,这个操作也是衡量PCB画图软件的是否好用的重要指标之一。
我用立创EDA专业版,立创EDA派了一位助手给我,还在我的微信好友了,我可以把这些需要改进的地方告诉这位助手,看看立创EDA会不会改进。
立创EDA用了比较麻烦的办法解决了不同网络不同焊盘设置不同安全间距的方法,我的一些PCB图可以用立创EDA画了,那就还有拼图功能,解决了拼图问题,画的PCB可以免费做板了。

网友A(2025-08-12):
楼主说的很好,赞一个!
我也用过几个软件,觉的99se很精简,好用!

网友B:
立创应该还在改进中,为此,他们还建了单独的群,回答网友的各种问题,这一点做的很好。
但是,他们的仅对改进BUG比较积极,不愿意接受建议改进软件功能。

上面那个问题我也提到过,规则管理感觉很复杂,很不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