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用过字库芯片吗?

楼主:
字库芯片,也就是给显示屏生成点阵数据的芯片.
我最开始是使用pctolcd2002文字取模软件,生成的点阵数据可以正常给显示屏使用,显示。

最近开始我想试试字库芯片,用的是gt30l32s4w,但是发现这个芯片生成的点阵数据与文字取模软件中的不一致,显示屏也不能正常按照它的点阵数据来正常显示,

比如GB2312,32*32的“中”字,文字取模软件生成的是:
“000000000000000000800000008001000080010000800100008001000080010010800104F0FFFF0F3080010430800104308001043080010430800104308001043080010430800104F0FFFF07308001043080010C0080010000800100008001000080010000800100008001000080010000800100008001000080000000000000”

然后字库芯片生成的是:
“00000000100000000C0400600E07FFF0070600600306006002260060002600600047FFE0C04600607080000038880030188FFFF8110C0030010C0030030C0030020C0030020FFFF0060C0030040C00300C0C00307C0C00300C0FFFF00C0C00300C0C00300C0C00300C0C00300C0C00300C0C07F00C0C00F0040C006000080040”

虽然说字库芯片生成的数据,与文档上的一致,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与文字取模软件生成的不一致,最重要的是我的显示屏无法正常显示它。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有人知道吗?非常感谢!

网友A(2025-04-30):
可能是解码不正确,具体有照片才能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B:
同一个字: 用字库软件用点阵 横排列, 竖排列 ; 大端, 小端模式 等方式不同, 得到的字库bin文件就是不同的.

网友C:
这么晚还在熬夜搞开发,向你学习

网友D:
一般点阵就是横向取模、纵向取模式,字节是否倒序,你可以打开一些取模软件,看看它的取模式方式,再分别用这种方法来分析字库芯片的点阵是什么方式

网友E:
字模软件可以横向也可以竖向取模,你试试换个方向取模。

网友F:
4.1.4 32x32 点阵 GB2312 汉字&字符  W-横置横排
参数说明:
GBCode表示汉字内码。
MSB 表示汉字内码GBCode 的高8bits。
LSB 表示汉字内码GBCode 的低8bits。
Address 表示汉字或ASCII字符点阵在芯片中的字节地址。
BaseAdd:说明点阵数据在字库芯片中的起始地址。
计算方法:
BaseAdd=0XEDF00;
if(MSB >=0xA1 && MSB <= 0Xa9 && LSB >=0xA1)
Address =( (MSB - 0xA1) * 94 + (LSB - 0xA1))*128+ BaseAdd;
else if(MSB >=0xB0 && MSB <= 0xF7 && LSB >=0xA1)
Address = ((MSB - 0xB0) * 94 + (LSB - 0xA1)+ 846)*128+ BaseAdd;

网友G:
谢谢各位,已经解决了。是大小端的问题,还有源文件编码格式不对,导致汉字机内码错误,然后就取到了错误的地址

网友G:
谢谢各位,是大小端的问题,还有源文件编码格式不对,导致汉字机内码错误,然后就取到了错误的地址

网友H:
可以试试STC的ISP软件,里面有个字库生成工具,支持常用几种数码管类型、图片编辑等等,资料齐全。楼主可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