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判断一个12V电源输出是恒流还是恒压,怎么操作?

楼主(2025-04-30):
怎么判断一个12V电源输出是恒流还是恒压,怎么操作?用负载仪接到电源输出端,CV模式?调节CV到多少,然后看电流是否会变化?电流变化就不是恒流?是不是那样

网友A:
最简单的办法是用2个LED加一个开关控制,1灯时测量总电流,就能区别出来。

网友B:
既然你已经知道是“12V电源”,那么恒压还是恒流还有必要问吗?

网友C:
接入电阻性负载,调小电阻,一般电流大到一定程度后不变,电压不断减少就进入了恒流模式

网友D:
看电路结构,电压取样的就是稳压电源,电流取样的就是恒流电源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既然你已经知道是“12V电源”,那么恒压还是恒流还有必要问吗?

对呀!恒流就没有定压之说。

网友F:
恒流恒压都是相对的,不能超过电源的最大功率、最大电流

网友G:
恒压电源: 不管带不带负载, 多大的负载, 输出电压就是12v不变.
恒流电源: 输出电压不是固定的, 不管负载是多少, 输出电流是固定不变的.  这种电源主要就是应用在LED发光二极管, 防止电压波动烧毁发光二级管.

网友H:
电源接上负载后电压会被拉低 ,恒压电源检测到电压低后会迅速抬到12V,抬不上来就会触发过载保护。

网友I:
通常:
标称12V电源输出的是衡压输出;
标称xxxmA电压xxV-xxV的是衡流输出。

网友J:
名称的背后,是恒常,以V为名,常量就是电压,这电源就是电压源。

网友K:
看名字是恒压,不然怎么说12V,电流随负载变化,这是基本的欧姆定律

楼主:
感谢以上所有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