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这个3mΩ和毫伏表测量20A电流应该可以

楼主:
应该比万用表10-20A电流档好些?(尤其对低压大电流电路电流的测量,起码可以减小表笔电阻的影响)

网友A(2025-05-05):
至于不计较发热对电阻带来的影响,这是很好的方案

网友B:
没问题,也可以买通用的分流器,20A/75mV。

网友C:
3mΩ的值精度怕不好控制,两条测量线的阻抗小偏差就会影响实际结果,怕会把测量电流结果变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3mΩ的值精度怕不好控制,两条测量线的阻抗小偏差就会影响实际结果,怕会把测量电流结果变大

两条测量线是小电流不会对测量产生影响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没问题,也可以买通用的分流器,20A/75mV。

哦,通用的分流器20A/75mV功率1.5瓦,电阻值3.75mΩ,满度功率也不算小?发热是个问题。我这就是利用毫伏表侧大电流实验。总比万用表表笔直通大电流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C:
3mΩ的值精度怕不好控制,两条测量线的阻抗小偏差就会影响实际结果,怕会把测量电流结果变大

用锉锉分流电阻可以比较精准的增大电阻值,点少量焊锡也可以减小分流电阻值。只要毫伏表精度可靠就可以比较方便的调整指示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