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50单片机LPUART+BDMA控制程序

楼主(2025-04-30):
STM32H750 LPUART + BDMA 控制,认证 BDMA 使用
注意:BDMA 只能使用 SRAM4

#include "cspDwt.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m32h7xx_hal.h"

/* mdk 下载需要 勾选 Stop After Reset */

/* DWT 计时功能 */
typedef struct
{
    unsigned char count;
    unsigned int note[DWT_NOTE_MAX_NUMBER + 1];

}Ctrl_t;

static Ctrl_t s_ctrl = {0};
static Ctrl_t *p = &s_ctrl;

/* ----- DWT 延时 -----        */
#define  DWT_CR             *(volatile uint32_t *)0xE0001000
#define  DWT_CYCCNT         *(volatile uint32_t *)0xE0001004
#define  DEM_CR             *(volatile uint32_t *)0xE000EDFC
#define  DEM_CR_TRCENA      (1 << 24)
#define  DWT_CR_CYCCNTENA   (1 <<  0)

/**
* @brief  DWT 延时初始化
* @param  void
* @return void
*/
void cDwt_Init(void)
{
    DEM_CR |= DEM_CR_TRCENA;
    DWT_CR |= DWT_CR_CYCCNTENA;
}

/**
* @brief  DWT 微秒延时
* @param  US 延时计数
* @return void
*/
void cDwt_DelayUs(unsigned int us)
{
    unsigned int startTime = DWT_CYCCNT;
    unsigned int time =  us * (SystemCoreClock / (1000000));
    unsigned int endTime = startTime + time;

    if (endTime > startTime)
    {
        while ((DWT_CYCCNT > startTime) && (DWT_CYCCNT < endTime));
    }
    else
    {
        while ((DWT_CYCCNT > startTime) && (DWT_CYCCNT < endTime));
    }
}

/**
* @brief  DWT 毫秒延时
* @param  MS 延时计数
* @return void
*/
void cDwt_DelayMs(unsigned int ms)
{
    for(unsigned int i = 0; i < ms; i++)
    {
        cDwt_DelayUs(1000);
    }
}

/* 计时结束清零 */
void cDwt_Start(void)
{
    p->count = 1;
    p->note[0] = DWT_CYCCNT;
}

/* 计时打点 */
void cDwt_Note(void)
{
    if (p->count >= DWT_NOTE_MAX_NUMBER)
    {
        printf("%s 计时失败 计时点不足\r\n", __func__);
    }

    p->note[p->count] = DWT_CYCCNT;
    p->count++;
}

/* 计时结束 + 打印时间参数 */
void cDwt_End(void)
{
    unsigned int coreClock = HAL_RCC_GetSysClockFreq() / 1000000;
    unsigned int realCount = 0;
    unsigned int totalUs = 0;
    unsigned int showUs = 0;
    unsigned int showMs = 0;
    unsigned int showS = 0;
    for (int i = 0; i < p->count; i++)
    {
        /* 判断时钟是否重新计时 */
        if (p->note[i] < p->note[0])
        {
            realCount = 0xFFFFFFFF - p->note[0] + p->note[i];
        }
        else
        {
            realCount = p->note[i] - p->note[0];
        }

        totalUs = realCount / coreClock;
        showS = totalUs / 1000000;
        showMs = (totalUs - showS * 1000000) / 1000;
        showUs = (totalUs - showS * 1000000 - showMs * 1000);
        printf("Time[%d]-[%d]s-[%d]ms-[%d]us\r\n", i, showS, showMs, showUs);
    }
}

原理图: 无
仿真: 无
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