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禁密码锁,拍打密码盘,就自动开门,怎么解决

楼主(2025-04-30):
是不是继电器质量问题,继电器吸合时,受到震动,会不会松开

网友A:
就算震动会影响状态?震动产生的那种信号,时间很短吧。

网友B:
如果是购买的,找商家;
如果是自制的,上图大家来找茬。

网友C:
手拍打产生的加速度就一两个G啊,对继电器一点影响都没有。

网友D:
看看有可能是线接触问题

网友E:
密码锁,一般都有一个隐秘的开锁功能,比如我设计的就是在5秒震动10次,最后2秒内再震动 2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