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佬教教我,为什么实物好好的,Proteus仿真按键按了没用

楼主(2025-04-30):
按键返回值应该是控制OLED多级菜单,但是仿真里面按键按了,引脚状态改变了,但是OLED不会变化,但是这个代码是经过实物验证过的,没有问题,直接生成的HEX文件导入

按键代码

按键代码

仿真里按键图

仿真里按键图

EDA按键图

EDA按键图

网友A:
要检查一下:对应的按键按下后,对应的IO口,是否妯现电平的变化,这样可发查找,对应的连接线是否连接。好

网友B:
检查一下是不是里面线或者哪里出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检查一下:对应的按键按下后,对应的IO口,是否妯现电平的变化,这样可发查找,对应的连接线是否连接。好

按下之后对应引脚电平会改变,但是不起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一下是不是里面线或者哪里出问题了

按下后,对应IO口电平会出现改变,但不起作用

网友C(2025-07-23):
按键初始化a2-a5,但是你检测的是a0的值,

网友D:
按你的电路,KEY1-KEY4是高有效。但PA2-PA5被设为上拉了,所以,无论你按与不按,IO均读为高电平。
建议你IO改为内部下拉。。
IO口设置问题。。
“按下后,对应IO口电平会出现改变,”,是因为电位变化没过阀值,翻转不了,当然检测不到按键了。
要不你还是改为低有效的按键 电路吧。。

网友E(2025-08-28):
按键内部上拉,外部做的下拉,做反了。给按键那里的5v和GND调换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