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取样问题

楼主(2025-05-01):
如图,直流电机工作电流ADC取样,取样电阻两端电压不超过5V,正常1V以下。
在有稳压管保护的情况下,直接取样和用运放隔离取样,有没有明显的差别?
想用最简单的方法,可不可靠?

网友A:
不放大能行不

楼主:
正常时1V以下,最大时不会超过2V,

网友B:
人家本来就没放大

楼主:
正常0.5--1A左右,不需要应该也行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正常0.5--1A左右,不需要应该也行吧?

1A,0.1欧姆,0.1V,ADC的参考假设5V,0.1V是不是有点低了。分辨率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1A,0.1欧姆,0.1V,ADC的参考假设5V,0.1V是不是有点低了。分辨率能行?

你这一说,确实应该放大才对。大致50倍以下。为了安全,30倍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正常时1V以下,最大时不会超过2V,

可靠,怎么不可靠,关断电机瞬间,电机内的电感释放的电量第一次击穿你的稳压管,第二次击穿你的单片机。你可以赌运气,稳压管每次不被烧坏。正常点的谁那单片机直接连电机的啊,也至少10k起步啊,至少你要确保,你把0.1Ω去掉,单片机输出0V,没有电流从电机串仅单片机里,不然多少单片机都不够你烧的,即电机接1k电阻无法工作。

网友D:
没有电阻接地和它并联加运放怎么采那么小的电压

网友E:
必须放大,所以用运放增加隔离和放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