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怎么实现电源电压过零检测?

楼主(2025-05-01):
很多电子电器都有电源电压过零检测电路,STC单片机怎么实现电源电压过零检测?

网友A:
STC单片机不能电源电压过零检测电路,要用二极管,电阻,比较器等构成检测电路。

网友B:
搜一下,很多,采用哪一种,要看你电路构成,还有成本要求

网友C:
本版面以前有个单片机控制可控硅的帖子,里面有几个PDF文件,介绍了用I/O口检测过零的极简方案,你搜一下。

网友D:
过零检测与STC没啥关系;
最简单的是用内有过零检测的光耦。

网友E:
严格的说,过0检测跟单片机没关系,过0检测仅仅是外部电路将过0信号提供给单片机,任何单片机都可以接收过0检测信号。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过零检测与STC没啥关系;
最简单的是用内有过零检测的光耦。

错!内有过零检测的光耦不能够检测过零。

网友F:
利用外部中断判断上升沿或者下降沿即可,硬件方面  全桥+降压+光耦

网友G:
过零用光耦提取信号.具体怎么设计要看详细功能,最简单是用一个高压电容串联整流桥,得到限流的100hz半波,用电阻就能连接光耦初级,次级就是一个过零信号.

网友H:
光耦是一个光电隔离器件,是为了更好保护相关器件,不被过高的电压所击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