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KHz正弦波输出顶部被削

楼主:
用LM358组成的1KHz正弦波缓冲器,输出被削顶,大佬们帮忙看看,是什么问题。

网友A(2025-05-03):
LM358最大输出电压是 +V-1.5V,在5V工作电压,最大输出电压只有3.5V,削顶是正常的

网友B:
5V供电的358最高输出电压3.5V,你的358已经超额完成任务了。

网友C:
因为输出幅度过大,削波了。
5V工作时,LM358输出幅度为0~3.5V。

网友D:
感谢二位大佬的解惑。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因为输出幅度过大,削波了。
5V工作时,LM358输出幅度为0~3.5V。

请教一下,如何做到降低输出幅度。

网友E:
可以啥都不动,直接换LMV358,RIRO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