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印AL060芯片是什么?

楼主(2025-05-03):
筋膜 充电没反应,有人说是这个AL060芯片坏了,但是根据丝印找不到相应的元件,有人知道这个可以用什么替代吗?

网友A:
说不定就是SD6271

网友B:
5V稳压芯片,开关型的

楼主:
某一个宝上搜的SD6271丝印是AL080,很接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5V稳压芯片,开关型的

估计就是这个元件坏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某一个宝上搜的SD6271丝印是AL080,很接近了

就是这个芯片,换上完美复活!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