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一个开源电路电容问题

楼主(2025-05-03):
这个里面c12和r49构成的电路,l为交流电,不是不受可控硅控制了?

网友A:
是啊,当然不受控制。但是电流很小,对于较大负载是忽略的。但是很小的负载,比如一个发光管,就会亮。

网友B:
吸收感性负载尖峰的,C12耐压太低了,应该用250V的X电容。

网友C:
要是我就不会选择这样电路,也不会设计这样电路,单片机直接驱动光偶即可,就如同驱动LED一样道理,也不会用双向可控硅,以及触发管。

网友D:
C12是必要的,R39可以更小,例如到10以下,但是建议不要取消。

网友E:
对于加热器这样的电阻性负载,这两个元件都不需要(感性负载需要)

网友F:
这个电路有问题的,C12与R49不能这么用,电容通过交流阻碍直流,R49还那么小,输出不受控制。如果真要防止电源突变,可以考虑并联压敏电阻。

网友G:
不装RC吸收电路容易炸机哦,C12的CBB电容可以换成国瓷电容的防啸叫、可替代cbb贴片电容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