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莓派RP2350实现步进电机精确控制

楼主:
本文介绍了 树莓派 RP2350 开发板实现步进电机驱动的项目设计,主要包括旋转角度的精确控制、串口发送实现自定义角度旋转、OLED 显示旋转状态三部分。

扩展板PCB工程详见:Beetle-RP2350扩展板 - 立创开源硬件平台oshwhubcom/lijinlei0907/beetle-rp2350-expansion-board

项目介绍

包括步进电机原理、该项目使用的 28BYJ-48 步进电机,及其驱动器——ULN2003 驱动模块介绍。

步进电机原理

步进电机(Stepper Motor)是一种将电脉冲信号转换为精确角度位移的执行器件,属于开环控制电机。

核心特点:每接收一个脉冲,转子就转动一个固定的角度(称为“步距角”),无需反馈传感器即可实现位置控制。

  • 结构组成

    • 定子:绕有线圈的磁极,分为多相(常见2相、4相、5相)。
    • 转子:永磁体(永磁式)或齿状铁芯(反应式/混合式)。
    • 定子绕组按特定顺序通电,产生旋转磁场,吸引转子逐步转动。

  • 工作过程

    • 通过控制器(如单片机)发送脉冲信号,驱动电路按顺序切换定子绕组的电流方向。
    • 每切换一次,转子转动一个步距角,连续脉冲使电机连续旋转。

28BYJ-48 步进电机

28BYJ-48 是一款常见的低成本、小扭矩 5 线单极步进电机,可使用 ULN2003 控制器和单片机实现旋转控制,广泛用于打印机、扫描仪、摄像机云台、空调、家电、玩具、消费电子等领域。

参数
值/描述
电机类型
单极 4 相永磁式步进电机(5线制)
步距角
5.625°(64 步/圈),配合减速齿轮后 0.0879°(实际输出轴 4096 步/圈)
减速比
1:64(内部齿轮组减速)
额定电压
5V 或 12V DC
相电流
约 100mA(每相)
保持扭矩
约 0.1 N·m(输出轴,受减速齿轮影响)
绕组电阻
约 50Ω/相

实际输出轴步距角为 5.625°/64 ≈ 0.0879°,转一圈理论上需要 64×64=4096 步,实际可能存在误差。

详见: 28BYJ-48

ULN2003 驱动器

ULN2003 是一款常用的达林顿晶体管阵列芯片,专为驱动高电流负载(如继电器、步进电机、LED阵列等)设计。其作用是将 MCU 输出的弱电流信号转换为大电流输出,是控制 28BYJ-48 步进电机的核心驱动芯片。

原理图

使用时需要将 28BYJ-48 步进电机的5线快接插头与 ULN2003 模块对应接口连接,并将模块的 4 个控制引脚(信号输入端,丝印 IN1、IN2、IN3、IN4)与单片机对应引脚相连,实现控制信号输入。

详见:

项目方案

具体执行方案和工程测试流程如下

  • 步进电机原理
  • 旋转角度的精确控制
  • 串口发送实现自定义角度旋转
  • OLED 显示旋转状态

旋转指定角度

本节介绍并实现了指定角度的步进电机旋转控制。

硬件连接
  • GP0 ---- IN1 (ULN2003)
  • GP1 ---- IN2 (ULN2003)
  • GP18 ---- IN3 (ULN2003)
  • GP19 ---- IN4 (ULN2003)

代码

'''
Name: Stepper Motor driven by ULN2003
Version: v1.0
Date: 2025.05
Author: ljl
Other: Rotate stepper motor (28byj-48) for custom angle.
Hardware connect:
0 ---- IN1 (ULN2003)
1 ---- IN2 (ULN2003)
18 ---- IN3 (ULN2003)
19 ---- IN4 (ULN2003)
'''

from machine import Pin
import utime

# 电机控制引脚
coils = [
    Pin(0, Pin.OUT),  # A相 (IN1)
    Pin(1, Pin.OUT),  # B相 (IN2)
    Pin(18, Pin.OUT),  # C相 (IN3)
    Pin(19, Pin.OUT)   # D相 (IN4)
]

# 四相八拍步进电机的顺序值
STEP_SEQ = [
    [1, 0, 0, 1],  # AB'
    [1, 0, 0, 0],  # A
    [1, 1, 0, 0],  # AB
    [0, 1, 0, 0],  # B
    [0, 1, 1, 0],  # BC
    [0, 0, 1, 0],  # C
    [0, 0, 1, 1],  # CD
    [0, 0, 0, 1]   # D
]

'''
驱动电机旋转指定步数
:param steps: 正数=顺时针,负数=逆时针
:param delay_ms: 步间延时(ms),控制转速
'''
def step_motor(steps, delay_ms=1):
    direction = 1 if steps >=0 else -1
    for _ in range(abs(steps)):
        for phase in range(8)[::direction]:  # 方向控制
            for coil, state in zip(coils, STEP_SEQ[phase]):
                coil.value(state)
            utime.sleep_ms(delay_ms)

# 旋转角度控制
def rotate_angle(angle):
    steps_per_rev = 509
    steps = int(angle * (steps_per_rev / 360))
    step_motor(steps)

# 释放电机扭矩
def release():
    for coil in coils:
        coil.value(0)

while True:
    #rotate_angle(1) # 以单步方式持续转动
    rotate_angle(180) # 逆时针
    release()
    utime.sleep_ms(2000)
    rotate_angle(-90) # 顺时针
    release()
    utime.sleep_ms(2000)

效果

由供电处的电压-电流计量工具可知,步进电机旋转工作时的功率约为 1W

串口自定义角度

在实现步进电机旋转驱动的基础上,进一步实现串口发送自定义角度并旋转的功能设计方案。

硬件连接
  • GP0 ---- IN1 (ULN2003)
  • GP1 ---- IN2 (ULN2003)
  • GP4 ---- IN3 (ULN2003)
  • GP5 ---- IN4 (ULN2003)
  • GP8 ---- RXD (CH340)
  • GP9 ---- TXD (CH340)

代码

'''
Name: Stepper Motor rotate custom angle from serial
Version: v1.0
Date: 2025.05
Author: ljl
Other: Rotate stepper motor (28byj-48) for custom angle from UART.
Hardware connect:
0 ---- IN1 (ULN2003)
1 ---- IN2 (ULN2003)
4 ---- IN3 (ULN2003)
5 ---- IN4 (ULN2003)
8 ---- RXD (CH340)
9 ---- TXD (CH340)
'''

from machine import Pin, UART
import utime
import ujson

# 电机控制引脚
coils = [
    Pin(0, Pin.OUT),  # A相 (IN1)
    Pin(1, Pin.OUT),  # B相 (IN2)
    Pin(4, Pin.OUT),  # C相 (IN3)
    Pin(5, Pin.OUT)   # D相 (IN4)
]

# 四相八拍步进电机的相序
STEP_SEQ = [
    [1, 0, 0, 1],  # AB'
    [1, 0, 0, 0],  # A
    [1, 1, 0, 0],  # AB
    [0, 1, 0, 0],  # B
    [0, 1, 1, 0],  # BC
    [0, 0, 1, 0],  # C
    [0, 0, 1, 1],  # CD
    [0, 0, 0, 1]   # D
]

# 驱动电机旋转指定步数;delay_ms 步间延时(ms),控制转速
def step_motor(steps, delay_ms=1):
    direction = 1 if steps >=0 else -1
    for _ in range(abs(steps)):
        for phase in range(8)[::direction]:  # 方向控制
            for coil, state in zip(coils, STEP_SEQ[phase]):
                coil.value(state)
            utime.sleep_ms(delay_ms)

# 角度控制
def rotate_angle(angle):
    steps_per_rev = 509
    steps = int(angle * (steps_per_rev / 360))
    step_motor(steps)

# 释放电机扭矩
def release():
    for coil in coils:
        coil.value(0)

# 串口控制旋转角度
def uart_control():
    uart = machine.UART(1, baudrate=9600, tx=Pin(8), rx=Pin(9))
    while True:
        if uart.any():
            cmd = uart.read()
            try:
                data = ujson.loads(cmd)
                rotate_angle(int(data['angle']))
                release()
            except:
                uart.write('Invalid command\r\n')
                release()
        else:
            release()
        utime.sleep_ms(100)

# main loop
while True:
    uart_control()

这里为了节能并提高效率,仅在串口发送正确指令时旋转,其他情况均释放步进电机扭矩,此时电流约为 0 .

效果

由于调用了 ujson 库,因此串口发送指令需符合 json 格式,如 {"angle":40} .

若串口发送 json 消息的格式错误,则反馈指令无效的提示。

OLED 显示旋转状态

在前面实现步进电机旋转驱动、串口自定义角度控制的基础上,进一步实现串口发送角度、旋转、OLED 状态显示的功能设计方案。

硬件连接

  • GP0 ---- IN1 (ULN2003)
  • GP1 ---- IN2 (ULN2003)
  • GP18 ---- IN3 (ULN2003)
  • GP19 ---- IN4 (ULN2003)
  • GP8 ---- RXD (CH340)
  • GP9 ---- TXD (CH340)
  • GP4 ---- SDA (OLED_SSD1306)
  • GP5 ---- SCL (OLED_SSD1306)

流程图

代码

'''
Name: Stepper Motor rotate custom angle from serial and OLED display
Version: v1.0
Date: 2025.05
Author: ljl
Other: Rotate stepper motor (28byj-48) for custom angle from UART, and OLED display the motor state in moving or steady.
Hardware connect:
0 ---- IN1 (ULN2003)
1 ---- IN2 (ULN2003)
18 ---- IN3 (ULN2003)
19 ---- IN4 (ULN2003)
8 ---- RXD (CH340)
9 ---- TXD (CH340)
4 ---- SDA (OLED_SSD1306)
5 ---- SCL (OLED_SSD1306)
Serial send style: {"angle": 40}
'''

from machine import Pin, UART, SoftI2C
import ssd1306 # OLED
import ujson # read uart string
import utime

# ==== Initialized IIC OLED ====
i2c = SoftI2C(scl=Pin(5), sda=Pin(4))
oled_width = 128
oled_height = 64
oled = ssd1306.SSD1306_I2C(oled_width, oled_height, i2c)

# display the motor state
def display_motor(angle,state):
    oled.fill(0)  # 清屏
    oled.text("Rotate Angle: ", 0, 0)
    oled.text("{:.1f} deg".format(angle), 20, 15)
    oled.text("State: ", 0, 35)
    if state == 1:
        oled.text("Rotating ...", 20, 50)
    elif state == 0:
        oled.text("Reset", 20, 50)
    else:
        oled.text("Error", 20, 50)
    oled.show()

# 电机控制引脚
coils = [
    Pin(0, Pin.OUT),  # A相 (IN1)
    Pin(1, Pin.OUT),  # B相 (IN2)
    Pin(18, Pin.OUT),  # C相 (IN3)
    Pin(19, Pin.OUT)   # D相 (IN4)
]

# 四相八拍步进电机的相序
STEP_SEQ = [
    [1, 0, 0, 1],  # AB'
    [1, 0, 0, 0],  # A
    [1, 1, 0, 0],  # AB
    [0, 1, 0, 0],  # B
    [0, 1, 1, 0],  # BC
    [0, 0, 1, 0],  # C
    [0, 0, 1, 1],  # CD
    [0, 0, 0, 1]   # D
]

# 驱动电机旋转指定步数;delay_ms 步间延时(ms),控制转速
def step_motor(steps, delay_ms=1):
    direction = 1 if steps >=0 else -1
    for _ in range(abs(steps)):
        for phase in range(8)[::direction]:  # 方向控制
            for coil, state in zip(coils, STEP_SEQ[phase]):
                coil.value(state)
            utime.sleep_ms(delay_ms)

# 角度控制
def rotate_angle(angle):
    steps_per_rev = 509  # 64步/拍 × 8拍 × 8相位
    steps = int(angle * (steps_per_rev / 360))
    step_motor(steps)

# 释放电机扭矩
def release():
    for coil in coils:
        coil.value(0)

# 串口控制旋转角度
def uart_control():
    uart = machine.UART(1, baudrate=9600, tx=Pin(8), rx=Pin(9))
    while True:
        if uart.any():
            cmd = uart.read()
            try:
                data = ujson.loads(cmd)
                ra = float(data['angle']) # rotate angle
                display_motor(ra,1)
                rotate_angle(ra)
                release()
                display_motor(ra,0)
            except:
                uart.write('Invalid command\r\n')
                release()
        else:
            release()
            #display_motor(0,0)
        utime.sleep_ms(100)

# main loop
display_motor(0,0) # initialize OLED display
while True:
    uart_control()

效果

总结

本文介绍了树莓派 RP2350 开发板实现步进电机驱动的项目设计,包括旋转角度的精确控制、串口发送实现自定义角度旋转、OLED 显示旋转状态等,为 RP2350 的开发、设计和应用提供了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