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音模块烧了

楼主(2025-05-03):
电路板上只有语音模块时,用手机充电插头电给其单独供电,语音模块正常工作,其5V输入电压稳定,其3.3V输出电压也稳定(连接LED,灯亮)。然后将STM32C8T6插在电路板上,语音模块突然就烧了,3.3V也无法输出了(灯灭)。
然后取下单片机,再次插上烧坏的语音模块,接通电源,用万用表胡乱接通语音模块上的芯片引脚,3.3V又能正常输出了(灯亮)。
以上。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大神帮忙看看。

网友A:
什么型号的语音模块,是不是ASRPRO-CORE核心板?是的话原因为这个模块的芯片怕浪涌冲击

网友B:
你测测单片机引脚呢?

网友C:
可能是哪里有短路,具体用示波器、热成像检查。

网友D:
反正是烧了,不如再胡乱接一下或许就好了。
不需要图,也不需要实物照片,甚至无论器件型号...
建议找个会用电脑的神婆帮忙解决。

网友E:
就喜欢藏着掖着来问问题的朋友,什么语音芯片型号,接线图啥都不讲,连个图都不用发,我们也没必要辛辛苦苦看图纸看pdf来解决问题,让我们看啥,啥都没有看个毛线,就图个嘴嗨

网友F:
有两种情况是:一种模块真的烧掉了,有可能是CPU与模块之间的硬连接电路有误;第二种情况是CPU是坏的,内部短路造成模块不输出,让你误以为烧了。
因为模块电源是独立出来的,只要模块CPU内部没有短路,移除外CPU后是可以恢复3V3输出的。

网友G:
发个电路图上来仔细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