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了两片AI8051-LQFP44,焊到旧板子上,结果

楼主(2025-05-04):
26脚居然不是IO,哎,不能用。

网友A:
这方面STC确实需要检讨,PIN脚定义很多型号不能统一.

网友B:
26脚是USB电路的退耦电容,只有这个脚不同。

网友C:
USB部分工作在 3.3V,
UCAP 是内部USB模块的 3.3V-LDO 电源输出端,
外接 0.1uF 去耦电容

1, USB 不用就不用接外部电容
2, MCU-VCC 工作在 3.6V以上,UCAP管脚可挂 0.1uF 去耦电容;
3, MCU-VCC 工作在 3.6V以下,UCAP管脚直接短接到 MCU-VCC;
4, 或不管任何情况,UCAP管脚统一外挂 0.1uF 去耦电容

楼主:
要用还得改PCB,把原来接晶振的脚接到这个上面去,再改下代码。

网友D:
这是搞嵌入式很常见的问题, 飞一下线接其他IO口, 程序也相应做一下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