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302是如何实现按键改时间的,能麻烦大佬看一下吗?

楼主(2025-05-04):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include<STDIO.H>
#include<string.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k1=P1^0;
/////////////////////////////////////////////////LCD12864串行显示相关驱动///////////////////////////
uchar code num[]={"0123456789:.-"};//此数组用于显示数字转码
uchar time_buf[8] = {0x20,0x23,0x05,0x04,0x09,0x09,0x55,0x04};//用于DS1302放置设置相关数据,此处初始时间2010年6月1号23点59分55秒 星期二
uchar dis_time_buf[16]={0};//用于放置折分开的DS1302读回的数据,可用于LCD——12864显示
//////////第一步,设置LCD12864串行显示所需的I/O口线,硬件接线图////////////////////////////////////
sbit   CS    =  P3 ^5;        //片选 高电平有效 单片LCD使用时可固定高电平
sbit   SID   =  P3 ^6;        //数据
sbit   SCLK  =  P3 ^4;        //时钟
sbit   PSB  =  P3 ^7;        //串并切换,0串,1并
////////////////DS1302引脚定义硬件接线图//////////////////////////////////////////////////////////
sbit RST=P2^3;
sbit IO=P2^2;
sbit SCK=P2^1;
//////////////////////////////////////////////////////////////////////////////////////////////////
//LCD_12864专用延时函数
void Delaynms(uint di) //延时
{
        uint da,db;
         for(da=0;da<di;da++)
                   for(db=0;db<10;db++);
}
//LCD_12864专用单字节必用函数
void Send_byte(uchar bbyte) //发送一个字节
{
        uchar i;
         for(i=0;i<8;i++)
           {
                   SID=bbyte&0x80; //取出最高位
                 SCLK=1;
                   SCLK=0;
                   bbyte<<=1; //左移
           }
}
//LCD_12864写指令字节必用函数
void Write_char(bit start, uchar ddata) //写指令或数据
{
        uchar start_data,Hdata,Ldata;
          if(start==0)
                start_data=0xf8;         //写指令
    else
            start_data=0xfa;  //写数据

          Hdata=ddata&0xf0;                  //取高四位
          Ldata=(ddata<<4)&0xf0;  //取低四位
          Send_byte(start_data);          //发送起始信号
          Delaynms(5); //延时是必须的
          Send_byte(Hdata);              //发送高四位
          Delaynms(1);  //延时是必须的
          Send_byte(Ldata);                  //发送低四位
          Delaynms(1);  //延时是必须的
}
//LCD_12864初始化函数,在显示之前必需先初始化
void Lcd_init()        //初始化LCD
{
          PSB=0;//串型模式
          Delaynms(10); //启动等待,等LCM讲入工作状态
          CS=1;
          Write_char(0,0x30);  //8 位介面,基本指令集
          Write_char(0,0x0c);  //显示打开,光标关,反白关
          Write_char(0,0x01);  //清屏,将DDRAM的地址计数器归零
}
//LCD_12864清屏函数,在需要清屏时调用
void Clr_Scr()//清屏函数
{
        Write_char(0,0x01);
}
//LCD_12864设置显示行、列函数,X为行,Y为列
void LCD_set_xy( uchar x, uchar y )
{        //设置LCD显示的起始位置,X为行,Y为列
    uchar address;
        switch(x)
        {
    case 1: address = 0x80 + y; break;
                case 2: address = 0x90 + y; break;
           case 3: address = 0x88 + y; break;
                case 4: address = 0x98 + y; break;
                default:address = 0x80 + y; break;
        }
    Write_char(0, address);
}
//LCD_12864调用数组显示字串函数,包括汉字,X,Y为起始位置,S为数组名
void LCD_Write_string(uchar X,uchar Y,uchar *s)
{        //        中英文字符串显示函数
        LCD_set_xy( X, Y );

    while (*s)
    {
                        Write_char( 1, *s );
                        s++;
                        Delaynms(1);
          }
}
//LCD_12864显示数字函数,
void LCD_Write_number(uchar s)//数字显示函数
{
        Write_char(1,num[s]);
        Delaynms(1);
}
/////////////////////////////////////////////////LCD12864串行显示相关驱动///////////////////////////
////////////////////////////////////////////////DS1302驱动代码/////////////////////////////////////
//DS1302地址定义,必需要有的程序
#define ds1302_sec_add                          0x80                //秒数据地址
#define ds1302_min_add                          0x82                //分数据地址
#define ds1302_hr_add                            0x84                //时数据地址
#define ds1302_date_add                          0x86                //日数据地址
#define ds1302_month_add                  0x88                //月数据地址
#define ds1302_day_add                          0x8a                //星期数据地址
#define ds1302_year_add                          0x8c                //年数据地址
#define ds1302_control_add                0x8e                //控制数据地址
#define ds1302_charger_add                0x90
#define ds1302_clkburst_add                0xbe
//DS1302初始化函数,使用时第一步用此函数初始化
void ds1302_init()
{
        RST=0;                        //RST脚置低
        SCK=0;                        //SCK脚置低
}
//向DS1302写入一字节数据,addr为地址,d为要写入的数据
void ds1302_write_byte(uchar addr, uchar d)
{
        uchar i;
        RST=1;                                        //启动DS1302总线
        //写入目标地址:addr
        addr = addr & 0xFE;     //最低位 置零,寄存器 0位为0时写,为1时读
        for (i = 0; i < 8; i ++)
        {
                if (addr & 0x01)            //为0
                {
                        IO=1;                        //输入
                        }
                else
                {
                        IO=0;
                        }
                SCK=1;      //产生时钟
                SCK=0;
                addr = addr >> 1;  //右移1位
                }
        //写入数据:d
        for (i = 0; i < 8; i ++) {
                if (d & 0x01)                  //为0
                {
                        IO=1;                   //输入
                        }
                else
                {
                        IO=0;
                        }
                SCK=1;    //产生时钟
                SCK=0;
                d = d >> 1;                   //右移1位
                }
        RST=0;                //停止DS1302总线
}
//从DS1302读出一字节数据,addr为地址
uchar ds1302_read_byte(uchar addr)
{
        uchar i,temp;
        RST=1;                                        //启动DS1302总线
        //写入目标地址:addr
        addr = addr | 0x01;    //最低位 置高,寄存器0位为0时写,为1时读
        for (i = 0; i < 8; i ++) {
                if (addr & 0x01)
                {
                        IO=1;
                        }
                else
                {
                        IO=0;
                        }
                SCK=1;          //产生时钟
                SCK=0;
                addr = addr >> 1;        //右移1位
                }
        //输出数据:temp
        for (i = 0; i < 8; i ++)
        {
                temp = temp >> 1;        //右移1位
                if (IO)
                {
                        temp |= 0x80;  //temp=temp|0x80
                        }
                else {
                        temp &= 0x7F;         //temp=temp&0x80
                        }
                SCK=1;         //产生时钟
                SCK=0;
                }
        RST=0;                                        //停止DS1302总线
        return temp;
}
//向DS1302写入时钟数据
void ds1302_write_time()
{
        ds1302_write_byte(ds1302_control_add,0x00);                        //关闭写保护
        ds1302_write_byte(ds1302_sec_add,0x80);                                //暂停时钟
        ds1302_write_byte(ds1302_year_add,time_buf[1]);                //年
        ds1302_write_byte(ds1302_month_add,time_buf[2]);        //月
        ds1302_write_byte(ds1302_date_add,time_buf[3]);                //日
        ds1302_write_byte(ds1302_hr_add,time_buf[4]);     //时
        ds1302_write_byte(ds1302_min_add,time_buf[5]);                //分
        ds1302_write_byte(ds1302_sec_add,time_buf[6]);                //秒
        ds1302_write_byte(ds1302_day_add,time_buf[7]);                //周
        ds1302_write_byte(ds1302_control_add,0x80);                        //打开写保护
}
//从DS1302读出时钟数据
void ds1302_read_time()
{
        time_buf[1]=ds1302_read_byte(ds1302_year_add);                //年
        time_buf[2]=ds1302_read_byte(ds1302_month_add);                //月
        time_buf[3]=ds1302_read_byte(ds1302_date_add);                //日
        time_buf[4]=ds1302_read_byte(ds1302_hr_add);                //时
        time_buf[5]=(ds1302_read_byte(ds1302_min_add))&0x7f;//分
        time_buf[6]=(ds1302_read_byte(ds1302_sec_add))&0x7f;//秒,屏蔽秒的第7位,避免超出59
        time_buf[7]=ds1302_read_byte(ds1302_day_add);                //周
}

//////设置数据位置////////
//用于将DS1302读回的数据,进行折分,折分后放入全局变量数组dis_time_buf[]中,以便显示调用
void time_read_address (uchar *TUMP)
{
        uchar i,a;
  ds1302_read_time();//读回的数据放在全局变量  dis_time_buf[]数组中
        for(a=0,i=0;i<14;i=i+2,a++)/////做循环,让数据不断追加在数组里
        {
                dis_time_buf[i]=(time_buf[a]>>4);     //取高四位
                dis_time_buf[i+1]=(time_buf[a]&0x0f);  //取低四位
        }
        if(i==14)
        {
     dis_time_buf[i]=(time_buf[7]&0x07);  ///星期单字节
        }

////////显示位置////////////
        LCD_set_xy(1,0);
        LCD_Write_number(TUMP[0]);
        LCD_Write_number(TUMP[1]);
        LCD_set_xy(1,1);
        LCD_Write_number(TUMP[2]);
        LCD_Write_number(TUMP[3]);
        LCD_set_xy(1,3);
        LCD_Write_number(TUMP[4]);
        LCD_Write_number(TUMP[5]);
        LCD_set_xy(1,5);
        LCD_Write_number(TUMP[6]);
        LCD_Write_number(TUMP[7]);
        LCD_set_xy(3,0);
        LCD_Write_number(TUMP[8]);
        LCD_Write_number(TUMP[9]);
        LCD_set_xy(3,2);
        LCD_Write_number(TUMP[10]);
        LCD_Write_number(TUMP[11]);
        LCD_set_xy(3,4);
        LCD_Write_number(TUMP[12]);
        LCD_Write_number(TUMP[13]);
        LCD_set_xy(2,2);
        LCD_Write_number(TUMP[14]);
}
////时间显示位置//////
void  xianshi()
{
        LCD_Write_string(1,0,"    年  月  日");
        LCD_Write_string(2,0,"星期");
        LCD_Write_string(3,0,"  时  分  秒");
}

////主程序///////
void main()
{
        Lcd_init(); //第一步LCD12864初始化
  Clr_Scr(); //清屏
  Delaynms(200);//延时为了稳定
        ds1302_init();     //DS1302初始化
  Delaynms(1000);//为了稳定必需加延时///
  ds1302_write_time();    //向DS1302写入初始年月时间值
        xianshi();
        while(1)
        {
                time_read_address(dis_time_buf);
                if(k1==0)
                {time_read_address(dis_time_buf);}
                Delaynms(600);
        }
}

网友A:
你这个程序不完整,K1形同虚设。给你一个示例参考。 4位数码管DS1302单键调时时钟 DS18B20程序

网友B:
本坛找个ds1302时钟的工程文件,里面详细。

网友C:
你能启动ds1302,就能知道怎么停止,好像修改前需要停止,然后修改、再启动即可。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能启动ds1302,就能知道怎么停止,好像修改前需要停止,然后修改、再启动即可。

还需要停止?不是直接写入就行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你能启动ds1302,就能知道怎么停止,好像修改前需要停止,然后修改、再启动即可。

不需要停止。
是你在修改之前,
要先取得RTC的时间做为基数,
然后对这个基数修改,
改完后把这个基数写入RTC中相应的地址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程序不完整,K1形同虚设。给你一个示例参考。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本坛找个ds1302时钟的工程文件,里面详细。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能启动ds1302,就能知道怎么停止,好像修改前需要停止,然后修改、再启动即可。

是的,我主要是想搞懂,就是如何通过按键来调它的时间。的确可以通过代码来改变初始的时间。。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的,我主要是想搞懂,就是如何通过按键来调它的时间。的确可以通过代码来改变初始的时间。。

把新数据放到对应变量,然后调用写入函数写入就OK了吧
至于新数据怎么来的,按键还是其他的渠道,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