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接收到码值,为什么LED点不亮?

楼主:
#include "reg51.h"

sbit IR_INPUT = P3^2;  //红外接口标志
sbit LED0 = P1^0;
sbit LED1 = P1^1;
sbit LED2 = P1^2;
sbit LED3 = P1^3;

bit irflag = 0;
unsigned int ircode[4];
void InitInfrared();
unsigned int GetHighTime();
unsigned int GetLowTime();

void main()
{
    InitInfrared();
    while(1)
    {
        if(irflag)  //如果接收到红外数据
        {
            irflag = 0;  //清除标志

            //根据接收到的键值控制LED
            switch(ircode[2])  //通常键值在ircode[2]中
            {
                case 0x44:LED0 = ~LED0;break;
                case 0x45:LED1 = ~LED1;break;
                case 0x46:LED2 = ~LED2;break;
                case 0x47:LED3 = ~LED3;break;
                default:break;
            }
        }
    }
}

void InitInfrared()
{
    IR_INPUT = 1;
    //TMOD &= 0xF0;
    TMOD |= 0x01;   //设置T0 工作方式1
    EA = 1;         //开总中断
    ET0 = 1;
    EX0 = 1;
    IT0 = 1;
}

unsigned int GetHighTime()
{
  TH0=0;
  TL0=0;
  TR0=1;
  while(IR_INPUT) //12/11.0592*16384=18ms
  {
    if(TH0>=0x40)
    {
      break;
    }
  }
  TR0=0;
  return(TH0 * 256 + TL0); //高电平的时间us
}

unsigned int GetLowTime()
{
  TH0=0;
  TL0=0;
  TR0=1;
  while(!IR_INPUT) //12/11.0592*16384=18ms
  {
    if(TH0>=0x40)
    {
      break;
    }
  }
  TR0=0;
  return(TH0 * 256 + TL0); //低电平的时间us
}

void EXINT1_ISR() interrupt 0
{
    unsigned char i,j;
    unsigned int time;
    unsigned char byt;
    EX0 = 0;
    time = GetLowTime();
    if((time < 7833) || (time > 8755)) //8.5ms-9.5ms之间,12/11.0592*x=8500us,x=7833;
    {
      EX0 = 1;
      return;
    }

    time = GetHighTime();
    if((time < 3686) || (time > 4608)) //4.5ms-5.5ms之间,12/11.0592*x=8500us,x=3686;
    {
      EX0 = 1;
      return;
    }

    for(i=0;i<4;i++) //接收4个字节的数据
    {
        for(j=0;j<8;j++) //接收一个字节 8bit
        {
          time = GetLowTime();
          if((time < 313) || (time > 718))
          {
            EX0 = 1;
            return;
          }

          time = GetHighTime();
          if((time > 313) && (time < 718))
          {
            byt >>= 1;
          }
          else if((time > 1345) && (time < 1751))
          {
            byt >>= 1;
            byt |= 0x80;
          }
          else
          {
            EX0 = 0;
            return;
          }
        }
        ircode[i] = byt;
    }
    irflag = 1;
    EX0 = 0;
}

网友A(2025-05-05):
因为LED没有接上

网友B:
因为时间太短,来不及亮就又灭了。
你应该点亮后计数至少10到30个脉冲数后再光端,这样就可能看见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因为时间太短,来不及亮就又灭了。
你应该点亮后计数至少10到30个脉冲数后再光端,这样就可能看见了。

每次反转,至少应该看到,虽然亮度可能低点。再说遥控器的发射并不快。
我觉得是解码不对,解出来的不是一样的

网友D:
亲,保留P30/P31用串口输出读一读解出来的是啥吧...

网友E:
switch(ircode[2]) 你这条语句是不是有问题,还有硬件有没有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亲,保留P30/P31用串口输出读一读解出来的是啥吧...

或者板子上有显示的话,显示到板子上也行。

网友F:
while(1)里面的ircode数组数据没有更新,要写获取相关数据后更新数组,不然switch里面数组一直是初始值,进不了翻转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