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 ISP是不是没有读取的功能啊

楼主:
如题,网上买了一个STC的烧录器,在官网下载了最新版本的STC ISP,浏览了一下,只有下载,却没找到读取的选项。

对STC的单片机不熟悉,之前也没有使用过STCISP,水平很菜,请大佬们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2025-05-05):
没有读取功能,想破解要几万块钱

网友B:
STC的特点,就是不让程序被读出。你可以挑战一下,赢了会挣很多钱!姚总的10W悬赏还没有人拿。
STC的 只要能把开盖读出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STC的特点,就是不让程序被读出。你可以挑战一下,赢了会挣很多钱!姚总的10W悬赏还没有人拿。
STC的 只要 ...

还要看是哪个型号,我一个板子5A60S2的就被仿了,也不知道对方花了多少钱

网友D:
原来是这样啊,明白了。之前接触过ATMEL的,PIC的,STM32的,如果没有写保护,都是可以读出的,所以想当然认为STC的也可以。谢谢各位指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还要看是哪个型号,我一个板子5A60S2的就被仿了,也不知道对方花了多少钱

靠这行吃饭的人,解这个应该是小菜了。可怜的程序开发者。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靠这行吃饭的人,解这个应该是小菜了。可怜的程序开发者。

板子从外省发到我这里维修了,简直一模一样的。可惜CPU坏掉了,没看到执行效果是不是完全一样,板子是一模一样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还要看是哪个型号,我一个板子5A60S2的就被仿了,也不知道对方花了多少钱

如果程序功能不是很复杂,根本不需要去破解,直接写一个可能更轻松。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板子从外省发到我这里维修了,简直一模一样的。可惜CPU坏掉了,没看到执行效果是不是完全一样,板子是一 ...

如果功能不复杂的话,正向开发比破解容易。

网友G:
人家做的就是保密的,你还想读出来

网友H:
引用 网友C:
还要看是哪个型号,我一个板子5A60S2的就被仿了,也不知道对方花了多少钱

深圳那边500块左右,破解行业也卷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如果程序功能不是很复杂,根本不需要去破解,直接写一个可能更轻松。

我们吃住在设备旁边几个月,要正向还是有难度的。
可惜芯片是坏的,要不我们倒是可以测试一些比较隐秘的功能是否也一样。
发现板子是仿制品后我们拒绝了维修。这大概是我们能做到的最大的反击了吧。

网友I:
具我所知,一个STC8G1K的板子,7K仿出来了.

网友J:
很多芯片在烧录时都会自动设置读保护,就是只能写,不能读,还可以设置写保护,烧录都有问题

网友K:
STC8/STC32G 单片机只写不读,无加密这个破选项,没有加密锁门这样的漏洞,就没有解密的钥匙===简单粗暴原始而直接的解决方案

网友H:
引用 网友K:
STC8/STC32G 单片机只写不读,无加密这个破选项,没有加密锁门这样的漏洞,就没有解密的钥匙===简单粗暴原 ...

关键是 开盖读程序 只要几百块了,如果源程序不做处理,读出来的直接复制都可以用,,开盖读500块左右,破解也内卷了,,少吹牛,没有什么绝对无法破解的,只有花的代价多少而已,现在开盖500块已经很便宜了,所以大家一定要在程序里 利用唯一ID,防止这个直接开盖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