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生成的PCF8574T驱动1602代码

楼主:
网购几块PCF8574T驱1602液晶模块,代码是坛里前辈写的,实验液晶不能显示,检查硬件没有错误,始终不能解决问题。无奈之下求助DpSk,生成的代码编译时出错,提示67行数据类型错误,将66行子函数的参数rs数据类型由bit改为unsigned char后编译成功,下载到单片机显示正常。AI生成的代码也不错。
#include <STC15.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PCF_ADDR 0x4E

sbit SDA = P0^1;       // I2C数据线
sbit SCL = P0^0;       // I2C时钟线

void delay_us(unsigned int us) {
    while (us--) {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
}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ms) {
    unsigned int i, j;
    for (i = 0; i < ms; i++)
        for (j = 0; j < 114; j++);
}

void I2C_Start() {
    SDA = 1;
    SCL = 1;
    delay_us(5);
    SDA = 0;
    delay_us(5);
    SCL = 0;
}

void I2C_Stop() {
    SDA = 0;
    SCL = 1;
    delay_us(5);
    SDA = 1;
    delay_us(5);
}

void I2C_WriteByte(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i;
    for (i = 0; i < 8; i++) {
        SDA = (dat & 0x80) ? 1 : 0;
        dat <<= 1;
        SCL = 1;
        delay_us(5);
        SCL = 0;
        delay_us(5);
    }
    SDA = 1;  // 释放总线等待ACK
    SCL = 1;
    delay_us(5);
    SCL = 0;
}

void PCF8574_Write(unsigned char dat) {
    I2C_Start();
    I2C_WriteByte(PCF_ADDR);
    I2C_WriteByte(dat);
    I2C_Stop();
}

void lcd_send_nibble(unsigned char nibble, unsigned char rs) {
    unsigned char data_pcf;
    // 数据位: P4-P7, RS: P0, E: P2, Backlight: P3 (开启)
    data_pcf = (nibble << 4) | (rs << 0) | (1 << 3);
    // E下降沿
    PCF8574_Write(data_pcf & ~(1 << 2)); // E=0
    delay_us(1);
    PCF8574_Write(data_pcf | (1 << 2));  // E=1
    delay_us(1);
    PCF8574_Write(data_pcf & ~(1 << 2)); // E=0
    delay_us(100);
}

void lcd_send_byte(unsigned char dat, bit rs) {
    lcd_send_nibble(dat >> 4, rs); // 高四位
    lcd_send_nibble(dat & 0x0F, rs); // 低四位
}

void lcd_init() {
    delay_ms(50);
    lcd_send_nibble(0x03, 0);
    delay_ms(5);
    lcd_send_nibble(0x03, 0);
    delay_ms(1);
    lcd_send_nibble(0x03, 0);
    delay_us(100);
    lcd_send_nibble(0x02, 0);
    delay_us(100);
    lcd_send_byte(0x28, 0); // 4位, 2行, 5x8
    delay_us(100);
    lcd_send_byte(0x0C, 0); // 显示开, 光标关
    delay_us(100);
    lcd_send_byte(0x06, 0); // 增量不移屏
    delay_us(100);
    lcd_send_byte(0x01, 0); // 清屏
    delay_ms(2);
}

void lcd_set_cursor(unsigned char row, unsigned char col) {
    unsigned char address = (row == 0) ? 0x80 : 0xC0;
    lcd_send_byte(address + col, 0);
}

void lcd_write_string(char *str) {
    while (*str) {
        lcd_send_byte(*str++, 1);
    }
}

void main() {
    lcd_init();
    lcd_set_cursor(0, 0);
    lcd_write_string("Hello World!");
    lcd_set_cursor(1, 0);
    lcd_write_string("51 & PCF8574T");
    while (1);
}

网友A(2025-05-06):
厉害,弄个用AI的教程!!

网友B:
1、PCF8574T
PCF8574T是由恩智浦(NXP)半导体生产的I2C总线接口的8位并行I/O端口扩展器。该芯片的主要特性与功能包括:

I2C总线接口:PCF8574T通过I2C总线(也称作IIC总线)与主控制器(如MCU)通信,仅需占用两根信号线(SCL和SDA),即可实现与主控制器之间的数据传输。

8个准双向口:芯片内含8个准双向I/O口(P0-P7),每个端口既可以作为输出端口驱动外部负载,也可以作为输入端口读取外部设备的状态。当作为输入口使用时,为了获得正确的输入状态,需要将对应的内部输出驱动设置为高电平(上拉),这样在外部设备不驱动的情况下,端口就能通过内部上拉电阻检测到高电平输入。

中断线:PCF8574T还有一个中断输出引脚(INT),当任一输入口的状态发生变化时,可以触发此中断信号,告知主控制器有输入状态的变化,方便系统做出及时响应。

3个地址线:通过不同的地址线配置,可以实现多个PCF8574T芯片挂在同一个I2C总线上,并且每个芯片都有独立的地址,使得主控制器可以区别并单独访问每个芯片。

综上所述,PCF8574T芯片非常适用于需要扩展I/O资源的嵌入式系统,特别适合在I/O口有限或者布线困难的场合,通过一根I2C总线就可轻松管理和控制大量的外围设备。
2、PCF8574T特性

PCF8574 是 CMOS 电路。它通过两条双向总线(I2C)可使大多数 MCU 实现远程 I/O 口扩展。该器件包含一个 8 位准双向口和一个 I2C 总线接口。PCF8574 电流消耗很低,且口输出锁存具有大电流驱动能力,可直接驱动 LED。它还带有一条中断接线(INT)可与 MCU 的中断逻辑相连。通过 INT 发送中断信号,远端 I/O 口不必经过 I2C 总线通信就可通知 MCU 是否有数据从端口输入。这意味着 PCF8574可以作为一个单被控器。

上图的黄色跳线帽就是用来设置A0-A2的值,如果将跳线帽都短接到右边两个引脚,则为VSS,地址0x20,短接左边两个引脚,为VDD,地址为0x27

PCF8574与LCD1602的连接

网友C(2025-10-01):
AI虽助力,能理解才是王道。PCF8574T IIC可传输8位数据,LCD1602使用4位方式,加上控制位3位。相对于8位方式,有两个难点需掌握:一是4位方式的数据写入,数据的高4位直接写入、低4位需移位再写入,分两次写入。二是控制指令的时序,因指令与数据是同时传输的,因此需要作一些特定的运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