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uya32f030串口驱动Tm1652显示问题

楼主(2025-05-06):
我想请问为啥我的串口 设置是这样 驱动不了TM1652 是不是我的哪里程序有问题 有帮忙看看的么

代码附在下面
tm1652规格书:
/*********************************************************************
* INCLUDES
*
*/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py32f0xx_hal.h"
#include "py32f0xx_hal_uart.h"
#include "tm1652.h"

/*********************************************************************
* LOCAL VARIABLES
*/
uint8_t s_7number[10] = {0x3F, 0x06, 0x5B, 0x4F, 0x66, 0x6D, 0x7D, 0x07, 0x7F, 0x6F}; // 7段显示方式0~9
uint8_t Buffer_Tab[11] = {0x77, 0x14, 0x6E, 0x3E, 0x1D, 0x3B, 0x7B, 0x16, 0x7F, 0x3F};

uint8_t seg_no_dot[11] = {0x3f, 0x06, 0x5b, 0x4F, 0x66, 0x6D, 0x7D, 0x07, 0x7F, 0x6F, 0x00};
uint8_t seg_with_dot[11] = {0xbf, 0x86, 0xdb, 0xcF, 0xe6, 0xeD, 0xfD, 0x87, 0xfF, 0xeF, 0x80};

UART_HandleTypeDef Uart1_Handle;
/*********************************************************************
* PUBLIC FUNCTIONS
*/

void HAL_UART_MspInit(UART_HandleTypeDef *UartHandle)
{

    if (UartHandle->Instance == USART1)
    {
        GPIO_InitTypeDef Uart_GPIO_InitConfig;

        /*USART1时钟使能*/
        TM1652_Tx_GPIO_CLK_ENABLE();
        __HAL_RCC_USART1_CLK_ENABLE();

        Uart_GPIO_InitConfig.Pin = TM1652_Tx_GPIO_PIN;
        Uart_GPIO_InitConfig.Mode = GPIO_MODE_AF_PP;
        Uart_GPIO_InitConfig.Pull = GPIO_PULLUP;
        Uart_GPIO_InitConfig.Speed = GPIO_SPEED_FREQ_HIGH;
        Uart_GPIO_InitConfig.Alternate = GPIO_AF0_USART1;
        HAL_GPIO_Init(TM1652_Tx_GPIO_PORT, &Uart_GPIO_InitConfig);

    }
}

void address_auto_add1(uint8_t addr,uint8_t dat1,uint8_t dat2,uint8_t dat3)
{
        uint8_t dat_buf[4] = {0};
        dat_buf[0] = addr;
        dat_buf[1] = seg_no_dot[dat1];
        dat_buf[2] = seg_with_dot[dat2];
        dat_buf[3] = seg_no_dot[dat3];
        HAL_UART_Transmit(&Uart1_Handle,dat_buf,4,0xfff);
        HAL_Delay(5);

        dat_buf[0] = 0x18;
        dat_buf[1] = 0x1D;
        HAL_UART_Transmit(&Uart1_Handle,dat_buf,2,0xfff);
        HAL_Delay(5);
}

void close_seg(void)
{
        uint8_t dat_buf[2] = {0};
        dat_buf[0] = 0x18;
        dat_buf[1] = 0x00;
        HAL_UART_Transmit(&Uart1_Handle,dat_buf,2,0xfff);
        HAL_Delay(5);
}

void tm1652_init(void)
{
    Uart1_Handle.Instance = USART1;
    Uart1_Handle.Init.BaudRate = 19200;
    Uart1_Handle.Init.WordLength = UART_WORDLENGTH_9B;
    Uart1_Handle.Init.StopBits = UART_STOPBITS_1;
    Uart1_Handle.Init.Parity = UART_PARITY_ODD; // 修改为奇校验
    Uart1_Handle.Init.Mode = UART_MODE_TX;
    Uart1_Handle.Init.HwFlowCtl = UART_HWCONTROL_NONE;

    HAL_UART_Init(&Uart1_Handle);

}
/*********************************************************************
*

*/

/****************************************************END OF FILE****************************************************/

#ifndef _TM1652_H_
#define _TM1652_H_

/*********************************************************************
* INCLUDES
*/
#include "py32f0xx_hal.h"

/*********************************************************************
* DEFINITIONS
*/

#define TM1652_Tx_GPIO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B_CLK_ENABLE
#define TM1652_Tx_GPIO_PORT GPIOB
#define TM1652_Tx_GPIO_PIN GPIO_PIN_6
/*********************************************************************
* API FUNCTIONS
*/
extern uint8_t seg_with_dot[11];
extern uint8_t seg_no_dot[11];
extern uint8_t s_7number[10];
extern uint8_t Buffer_Tab[11];

void tm1652_init(void);
void address_auto_add1(uint8_t addr,uint8_t dat1,uint8_t dat2,uint8_t dat3);
void address_auto_add1_low(uint8_t addr,uint8_t dat1,uint8_t dat2,uint8_t dat3);
void close_seg(void);

#endif /* _TM1650_H_ */

int main(void)
{
  /* Reset of all peripherals, Initializes the Systick. */
  HAL_Init();

  /* Configure the system clock */
  APP_SystemClockConfig();
  tm1652_init();

  while (1)

  {
    address_auto_add1(0x08, Buffer_Tab[0], Buffer_Tab[0], Buffer_Tab[0]);

  }
}

楼主:
我参考这个的来着 "基于STM32CUBE的UART串口驱动TM1652程序"

楼主:
address_auto_add1(0x08, Buffer_Tab[0], Buffer_Tab[0], Buffer_Tab[0]);改成   address_auto_add1(0x08, 1, 2, 1);

网友A:
你可以先用PC的串口助手发数据,来观察一下1652会不会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先用PC的串口助手发数据,来观察一下1652会不会正常?

不太行 没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先用PC的串口助手发数据,来观察一下1652会不会正常?

没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先用PC的串口助手发数据,来观察一下1652会不会正常?

可能我的串口有问题 发送下面的HEX TX灯都不闪
08 3F 06 5B 4F FF
18 1D

楼主:
引用 楼主:
可能我的串口有问题 发送下面的HEX TX灯都不闪
08 3F 06 5B 4F FF
18 1D

破案了一把直接用到坏芯片啊 可以正常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