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充电发射线圈一端的波形是方波,另一端的波形是正弦波,有点类似于OTL功放电路...

楼主(2025-05-06):
无线充电发射线圈一端的波形是方波,另一端的波形是正弦波,有点类似于OTL功放电路或者半桥电路,把方波变换成正弦波?为什么不方波直接进行发射?

网友A:
发射端电路采用‌方波驱动‌,方波由开关器件(MOSFET/IGBT)直接生成,电路简单且损耗低,适合高频工作(典型频率为100-400 kHz)。方波通过‌LC谐振电路‌(发射线圈与补偿电容)滤除高次谐波,最终在发射线圈中形成‌近似正弦波的电流‌,从而优化磁场传输效率并减少电磁干扰(EMI)。正弦电流产生的磁场更均匀,有利于接收端高效耦合能量,同时降低涡流损耗和发热。

网友A:
发射端电路采用‌方波驱动‌,方波由开关器件(MOSFET/IGBT)直接生成,电路简单且损耗低,适合高频工作(典型频率为100-400 kHz)。方波通过‌LC谐振电路‌(发射线圈与补偿电容)滤除高次谐波,最终在发射线圈中形成‌近似正弦波的电流‌,从而优化磁场传输效率并减少电磁干扰(EMI)。但发射线圈的‌实际电流波形通常接近正弦波‌,正弦电流产生的磁场更均匀,有利于接收端高效耦合能量,同时降低涡流损耗和发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射端电路采用‌方波驱动‌,方波由开关器件(MOSFET/IGBT)直接生成,电路简单且损耗低,适合 ...

非常感谢这个坛友的回答  受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射端电路采用‌方波驱动‌,方波由开关器件(MOSFET/IGBT)直接生成,电路简单且损耗低,适合 ...

从而优化磁场传输效率并减少电磁干扰(EMI)。但发射线圈的‌实际电流波形通常接近正弦波‌,正弦电流产生的磁场更均匀,有利于接收端高效耦合能量,同时降低涡流损耗和发热。---------你好  再深入一点  为什么正弦波会有这些更好的特性呢

网友B:
方波通过电感就会变成正弦波,因为电感电流不能突变,给电感通电,刚开始电流是0,之后线性增加

网友C:
你问的其实是一个数学问题,不知道是否还记得傅立叶分解啊,如果一点都不记得,就只能想象方波是由一个正弦基波和无数的高频正弦谐波构成,能量传输是根据基波优化设计的,所以那些谐波就会产生电磁干扰,以及发热等,所以要用低通滤波器,滤去谐波。

网友D:
再好的天线,都不能发射方波或基频,
换言之就是,方波直接加到天线上,也只能让低次谐波走出去,但若不把这些谐波滤掉,载波的频谱就不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再好的天线,都不能发射方波或基频,
换言之就是,方波直接加到天线上,也只能让低次谐波走出去,但若不 ...

那为什么正弦波都可以发射出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方波通过电感就会变成正弦波,因为电感电流不能突变,给电感通电,刚开始电流是0,之后线性增加

非常感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