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等的光照强度,同样的型号的光敏电阻呈现的亮电阻能达到2倍以上的不一致性,这对...

楼主(2025-05-06):
同等的光照强度,同样的型号的光敏电阻呈现的亮电阻能达到2倍以上的不一致性,这对于用到光敏电阻的产品呈现的灵敏度会不一样,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有哪些更好的光传感器推荐?最好是线性的

网友A:
光敏电阻的阻值和光照强度并不是线性关系,题主应该是想用光敏电阻来测光照强度把,这个我搜了下也找了几款光敏电阻规格书,网上说并不推荐用来做检测元件,能用来做开关元件,而且光敏电阻具有时延性,不能快速响应光照强度变化

网友B:
楼主是只会发帖不看回帖的吗?在另一个主题帖上坛友都让你采用光照度传感器了,还来再问一次

网友C:
有专门检测光照强度的器件,
不过价格比光敏电阻就是太高了,
如要求精度甚至还需要其他光参数的可参见相关仪表价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光敏电阻的阻值和光照强度并不是线性关系,题主应该是想用光敏电阻来测光照强度把,这个我搜了下也找了几款 ...

你好  确实只能 用作开关量  但是要保证一致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光敏电阻的阻值和光照强度并不是线性关系,题主应该是想用光敏电阻来测光照强度把,这个我搜了下也找了几款 ...

你好   加个V  谢谢

网友D:
推荐几个我用过还不错的:BH1750这个便宜好用,I2C接口直接读数据,一致性比光敏电阻强太多;预算够的话TSL2591精度更高,动态范围也大。如果非要用模拟的,BPW21R这种光电二极管配个运放,线性度没得说,就是电路复杂点。
实在要用光敏电阻的话,记得做软件校准,每个产品出厂前测一下,把校准系数存Flash里,运行时补偿一下。不过说实话,现在数字传感器这么便宜,真没必要跟光敏电阻较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