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齐Q-Link ver.B仿真器编译下载的时候,显示下载失败

楼主(2025-05-07):
仿真器是官方店新买的,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下载不成功,还有就是提示下载失败后,再次编译下载仿真会提示不良IC或者无法识别IC,最多的就是下载到一小部分就提示下载失败

下载不成功

下载不成功

网友A:
电脑什么系统的?如果是win7,每次启动的时候要关闭软件数字签名的,很麻烦
win10就没有这个问题,可能就是其它的问题

网友B:
根据您的描述,仿真器下载失败且出现“不良IC”或“无法识别IC”提示,可能存在多方面原因。以下是针对该问题的系统性排查和解决方案:  ---  ### **一、硬件连接与电源问题** 1. **检查SWD接口连接**      - 确认SWD(SWCLK、SWDIO、GND、VCC)四线连接正确,无接触不良或虚焊[^3^][^4^]。      - 若使用ST-LINK或J-Link仿真器,需确保目标板供电正常(如ST-LINK提供3.3V时,目标板无需外部供电)[^5^]。  2. **排除芯片锁定问题**      - 若首次下载失败后未正确复位或拔插仿真器,可能导致芯片进入异常状态(如Boot模式冲突)。此时可尝试:        - **解锁芯片**:使用`J-Link.exe`工具输入`connect` → `unlock`命令尝试解锁(需匹配芯片型号,如STM32F103C8T6)[^3^]。        - **复位操作**:拔掉电源,将BOOT0置高(接高电平)、BOOT1置低,重新上电后按复位键,再恢复BOOT0正常状态[^3^][^4^]。  ---  ### **二、软件配置与工程设置** 1. **清理工程残留文件**      - 删除工程目录下的`.cfg`文件、`listings`和`objects`文件夹,避免旧配置干扰[^1^]。      - 重新打开工程,检查编译选项并重新生成代码。  2. **调整BOOT引脚配置**      - 根据目标板的启动方式,正确配置BOOT0和BOOT1:        | BOOT0 | BOOT1 | 启动方式                |        |-------|-------|-------------------------|        | 0     | X     | 主闪存(正常下载模式)  |        | 1     | 0     | 系统存储器(ISP模式)   |        | 1     | 1     | 内置SRAM(调试模式)   |[^3^][^5^]。      - **关键操作**:若下载失败,可临时将BOOT0接高电平,下载完成后恢复为低电平,并按复位键运行[^4^][^5^]。  3. **检查调试器设置**      - 在Keil/CubeMX中,确保调试器选项设置为`Serial Wire`(SW模式),而非JTAG或其他模式[^3^]。      - 若使用CubeMX生成代码,需在“Debug”配置中明确选择SW接口(如`Serial Wire`)[^3^]。  ---  ### **三、驱动与工具版本兼容性** 1. **更新或回退仿真器驱动**      - 若使用ST-LINK或J-Link,尝试升级其固件至最新版本(如ST-LINK Utility或Segger J-Link软件)[^4^][^5^]。      - 如果问题出现在新版本工具中,可回退到旧版本(如CubeMX 6.6.0)以验证兼容性[^5^]。  2. **检查Keil工程选项**      - 在Keil的“Options for Target”中,确保“Device”选型与芯片型号完全一致(如STM32F103C8T6)[^1^][^3^]。      - 禁用“Use Memory Model”等可能导致冲突的选项。  ---  ### **四、其他实用排查方法** 1. **快速复位法**      - 点击下载按钮后,立即按下目标板复位键并松开,部分情况下可绕过下载失败问题[^3^][^4^]。  2. **冷启动仿真器**      - 拔掉仿真器后重启电脑,重新插拔仿真器并尝试下载,避免缓存或驱动状态异常[^5^]。  3. **替代工具测试**      - 使用其他仿真器(如DAPLink)或IDE(如STM32CubeIDE)验证是否为工具兼容性问题[^5^]。  ---  ### **总结建议** 1. **优先排查硬件连接和BOOT配置**,确保SWD接口无误且启动模式正确。   2. **清理工程文件并重置仿真器状态**,避免残留配置干扰。   3. **验证工具版本兼容性**,必要时回退到稳定版本。   4. 若仍无法解决,尝试解锁芯片或联系官方技术支持(新购仿真器可能存在硬件缺陷)。  希望以上步骤能帮助您定位问题。如需进一步协助,请提供具体的芯片型号、仿真器型号及工具版本信息。

网友C:
没有连接VPP引脚,连接上插拔再次上电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