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入24V,输出5V2.4A,像这种电路,EMC超标如何整改?结构已经定死

楼主(2025-05-07):
输入24V,输出5V2.4A,像这种电路,EMC超标如何整改?结构已经定死

5V2.4A 车充 PCB.zip

网友A:
如果是成品的话在外壳加一层自贴锡箔可能会有改善

网友A:
如果是PCB的EMC没过,那就只能改LAYOUT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PCB的EMC没过,那就只能改LAYOUT了

具体怎么改  清楚不

网友B:
SW引脚串个10R的电阻试下

网友B:
刚刚看了下pcb,layout有很大问题,底线注意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SW引脚串个10R的电阻试下

基于什么考虑   说下  谢谢

网友C:
板子问题有点大
1.输入地  芯片地  续流二极管地 和输出地 尽量靠近,足够宽
2. SW线路太绕了, SW走线 要尽量短 足够粗 (这里是干扰源)
3.DC-DC 芯片底部 不要走线,要保证地线完整,电容不能放太远
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基于什么考虑   说下  谢谢

这个你直接接上去看看先,板子问题还是挺大的,即使有效果也要改板子,楼下兄弟给出详细的说明了

网友D:
中低频超标(57-68 MHz)主因猜测:
开关节点辐射:CX8903的SW引脚驱动电感L1和续流二极管D1时,高速切换(几百kHz~1MHz开关频率的高次谐波)通过长走线或非屏蔽电感形成辐射,开关电源布局输入输出成一字形状或者L形状,布局最顺,目前板子布局很不理想。
输入滤波不足:输入电容C1(47μF电解电容)高频特性差,未搭配低ESR陶瓷电容并联(如10μF+0.1μF),导致开关噪声回灌到电源线辐射,(大电容滤低频,小电容滤高频)。
高频超标主因猜测:
DM/DP应该是USB数据线,应走差分形式必要情况需串联共模磁珠且并联22pf电容对地,远离干扰源。
反馈网络(R3/R4/R5/C4)未合理补偿,导致芯片内部振荡器产生高频谐振。
整改时可以在DC端口增加共模扼流圈和X/Y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板子问题有点大
1.输入地  芯片地  续流二极管地 和输出地 尽量靠近,足够宽
2. SW线路太绕了, SW走线  ...

结构定死了  PCB板框定死了  能改的很有限  只能是吸收  接地  屏蔽  改方案

网友:
中低频超标(57-68 MHz)主因猜测:
开关节点辐射:CX8903的SW引脚驱动电感L1和续流二极管D1时,高速切换 ...

非常感谢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B:
SW引脚串个10R的电阻试下

不能串  试过了 芯片起不来  直接没输出

网友:
中低频超标(57-68 MHz)主因猜测:
开关节点辐射:CX8903的SW引脚驱动电感L1和续流二极管D1时,高速切换 ...

100多M不是也超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板子问题有点大
1.输入地  芯片地  续流二极管地 和输出地 尽量靠近,足够宽
2. SW线路太绕了, SW走线  ...

好的  感谢指导

网友D:
引用 楼主:
100多M不是也超了吗

100多M那个可能与无线模块(如蓝牙/WiFi)或高速数字信号(如时钟)相关,需排查晶振频率是否谐波耦合。

楼主:
引用 网友D:
100多M那个可能与无线模块(如蓝牙/WiFi)或高速数字信号(如时钟)相关,需排查晶振频率是否谐波耦合。

车充产品  就是一个DCDC电路  没有蓝牙之类的  晶振也是没有的

网友E:
可适当的降低主频开关振荡频率,适当的加大输出滤波电感的电感量。

网友F:
(1)为什么选这个芯片?IP6525系列不香?你这个还外接个协议芯片……
(2)PCB走线惨不忍睹,但凡认真看下芯片数据手册也不至于走成这样。
(3)改板,认真看下芯片数据手册,没有就参考下IP6525T芯片的数据手册,道理相通,输入电容,输出电容与芯片的功率地(一般是底部焊盘)回路最短。

这板图,看得让人抓狂……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适当的降低主频开关振荡频率,适当的加大输出滤波电感的电感量。

好的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1)为什么选这个芯片?IP6525系列不香?你这个还外接个协议芯片……
(2)PCB走线惨不忍睹,但凡认真看 ...

英集芯的  EMC也不好通过

楼主:
引用 网友F:
(1)为什么选这个芯片?IP6525系列不香?你这个还外接个协议芯片……
(2)PCB走线惨不忍睹,但凡认真看 ...

结构限制了  没办法发挥啊  芯片原厂也没说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