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TC热敏电阻B值问题

楼主(2025-05-07):
几年前修理家电。买了些NTC热敏电阻,当时没搞单片机,也没问卖家要B值表,一共要了5K、10K、50K、100K四种,现在想用它做单片机实验,不知哪位大师手头上有不同的B值表,我知道不同的厂家B值不同,但最起码有个参考吧。

网友A:
这个只能问厂家索取吧。要不就自己测

网友A:
参考一下吧

网友B:
大部分是3950的。

网友C:
b值一般就是3380k,3435k,3550k,3700k,3950k,3977k,3990k,4100k这几种,其中3950k最常见。

网友D(2026-01-05):
NTC计算器

NTC2 计算器.zip

网友E:
Excel计算公式,把红色字体用一个单元格写上值,自己拉表格就行了
=(25℃时阻值)*EXP((B值)*(1/(273.15+(摄氏度温度值))-1/(273.15+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