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容量更大些的芯片可以替换STC89C52RC而不用修改软硬件吗?

楼主(2025-05-07):
软硬件已经做好,修改代码后发现内存不够了,想换一款芯片,不用改硬件,软件不太清楚该怎么该,求大佬们指点。

原理图

原理图

52RC下载后12864不显示了

52RC下载后12864不显示了

网友A:
STC89C516等

网友B:
STC89C54RD+,STC89C58RD+,STC89C516RD+

网友C:
可以研究一下最新的AI8051U,管脚基本兼容的

网友D:
可以研究一下AI8051U这款新的产品,功能还是挺强大的哈

网友E:
代码长度1F7D,刚刚超过8K一点点,稍稍优化一下就够了。

网友F:
STC89C54RD+,STC89C58RD+

楼主:
好,等到了试一下

网友:
可以研究一下最新的AI8051U,管脚基本兼容的

试了,下载进去屏幕不显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研究一下AI8051U这款新的产品,功能还是挺强大的哈

试了,下载后屏幕不显示了

网友:
STC89C54RD+,STC89C58RD+

好的,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STC89C54RD+,STC89C58RD+,STC89C516RD+

好的,我试试看

楼主:
解决了,谢谢大佬们

网友G:
太多。给STC客服打个电话就搞定

网友H:
好家伙,这得写了多少行代码?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好家伙,这得写了多少行代码?

会不会是12864的点阵字库占用了很多空间?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试了,下载后屏幕不显示了

那可以问一下STC的技术支持

网友J:
ai8051可以吗

网友J:
AI8051的性能应该对你这个很够用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L:
可以研究一下最新的AI8051U,管脚基本兼容的

98C52 的程序可以灌进AI8051但不能工作。

网友M:
汇编的话能节省不少空间

网友N:
AI8051U 正合适

网友O:
用STC12C5A60S2就可以直接代替,但程序的延时函数要修改一下就完全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