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热丝 随着温度升高,阻值变大还是变小?

楼主(2025-05-08):
百度两次搜索的结果相反

网友A:
这些所谓的AI已经被数据污染了

网友B:
第一个结果,自相矛盾
正确结果是变大
就是一个判定条件更多一点的搜索引擎而已,怎么就AI了
事实上通常的电阻丝阻值变化很小。但是是变大的。但是比如白炽灯的灯丝,变化比较大。

网友C:
电压不变情况下,电热丝刚通电电是电阻很小、电流比较大,通电后不断产生热量,温度不断升高,随温度升高电阻变大,电流减小,发热变化不会很大。

网友D:
deepseek是固定一个答案,搜索引擎信不过

网友E:
大概率是发热阻抗变大。
阻抗变化方向要看材料的温度特性,最好实测一下。

网友F:
不同温度特性的金属丝温度越高阻值增大还是减少不一定,具体看温度系数.
正温度系数(PTC)的金属丝随温度升高阻值增大.
负温度系数(NTC)的金属丝随温度升高阻值变小.
而发热丝一般都是正温度系数,所以发热丝温度越高阻值越大.

网友G:
变大,参考灯泡和烙铁芯

网友H:
第一个答案自相矛盾都看不出来吗?

网友I:
跟白炽灯一样,是增加的,
否则,用着用着,吃电愈来愈凶,甚至可能超出跳闸限电的门槛值……。

网友J:
1. 金属材料的特性:发热丝一般由金属合金(如镍铬合金)制成。金属的电阻率会随温度升高而增大,因为原子热振动加剧,阻碍了自由电子的定向移动。
2. 正温度系数(PTC):大多数金属具有正温度系数,即电阻随温度升高呈正相关。例如,镍铬合金的电阻温度系数约为 \(0.0004/^\circ C\)。
3. 特殊情况的澄清:
   - 若发热丝采用半导体材料(如NTC热敏电阻),电阻会随温度升高而减小,但这类材料极少用于发热丝。
   - 百度搜索结果矛盾可能是由于混淆了材料类型或误解了电阻与温度的关系。

结论:常规金属发热丝的阻值随温度升高而**变大。

网友J:
1. 金属材料的特性:发热丝一般由金属合金(如镍铬合金)制成。金属的电阻率会随温度升高而增大,因为原子热振动加剧,阻碍了自由电子的定向移动。   2. 正温度系数(PTC):大多数金属具有正温度系数,即电阻随温度升高呈正相关。例如,镍铬合金的电阻温度系数约为 \(0.0004/^\circ C\)。   3. 特殊情况的澄清:      - 若发热丝采用半导体材料(如NTC热敏电阻),电阻会随温度升高而减小,但这类材料极少用于发热丝。      - 百度搜索结果矛盾可能是由于混淆了材料类型或误解了电阻与温度的关系。    结论:常规金属发热丝的阻值随温度升高而变大。

网友K:
分子热运动导致自由电子定向运动速度受到更多的阻碍,阻值肯定增大。就象人在静止的雕像中行走和运动的人群中走,在运动人群中走更容易被撞一样,热运动越大,阻值越大。

网友L:
应该有两种正负不同的温度系数,钨丝康铜都是加热变大,有些材料变小

网友M:
电阻率会随温度升高阻抗变大

网友N:
发热丝的阻值随着温度的升高而变大。这是因为大多数金属材料的电阻率会随着温度的升高而增加。当电流通过发热丝时,发热丝的温度升高,其电阻率增加,从而导致阻值变大。这种现象在金属导体中是普遍存在的,因此在设计和使用发热丝时需要考虑温度对阻值的影响。

网友O:
肯定是变大呀,但是还是要看你用的是啥材料了

网友P:
当然变大,毋庸置疑

网友Q:
很正常的一个现象,一般我们使用充电头充电的时候,充电头是不是会在接触电路板的那一瞬间,产生热量,随之而后的你经过充电头的电量给电脑充电的时候,充电头会不会变热,但是为啥直到充满为止,充电头不烫了了,而且电脑也不会发热了了,这个现象应该很能解释了吧。

网友Q:
很简单的一个事实,使用充电头充电,充电头后期会慢慢发热,到了后期,充电头为啥热量会慢慢降下来,随之而来电脑的热量也会降低下来,所以这儿就似乎使很能解释这个现象了

网友Q:
首先很简单的一个事实,使用充电头充电,随之而来的充电头会慢慢发热,然后充电头的热量也是会慢慢升上去,然后的电脑的热量也是会慢慢降下来的,这就很能说明这个现象的问题了

网友R:
一般都是变大,半导体材料就不一定了。

网友S:
引用 网友Q:
首先很简单的一个事实,使用充电头充电,随之而来的充电头会慢慢发热,然后充电头的热量也是会慢慢升上去, ...

这个解释非常不合理。充电头有算法控制,跟材料完全是两个风马牛不相及的领域。

网友T:
一般都是越来越大的,要不然很容易烧掉电路

网友U:
引用 网友H:
第一个答案自相矛盾都看不出来吗?

不是看不出来,而是不愿动脑子只想问,或者是想多露露脸,你去搜索他的主题帖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