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可以检测外壳漏电吗

楼主(2025-05-08):
设计这个电路可以实现检测热水器外壳是否漏电吗

网友A:
如果外壳接了大地,没有漏电,也误判为漏电。答案是不能!!!

网友B:
不行的,本来不漏电的,你这样一做反而成了漏电的了。注意安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行的,本来不漏电的,你这样一做反而成了漏电的了。注意安全

不明白这样接会漏电?

网友C:
我觉得这样没问题,只是火线和外壳的接线是不是接反了,漏不漏电检测火线的单片机IO一直是3.3V。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这样没问题,只是火线和外壳的接线是不是接反了,漏不漏电检测火线的单片机IO一直是3.3V。

没反。
零线漏电-外壳-光耦-火线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反。
零线漏电-外壳-光耦-火线

那你这个火线这个应该没用,可以去掉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你这个火线这个应该没用,可以去掉

火线漏电-外壳-光耦2-零线。
零线和火线,漏电都能检测到。

网友D:
建议还是装剩余电流检测互感器(参考漏电开关),保证一次线和2次线是隔离的,安全重要。

网友D:
还有,按照常规,这个电热水器的金属外壳是要可靠接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有,按照常规,这个电热水器的金属外壳是要可靠接地的。

外壳不接地,没有接地线

网友E(2025-06-16):
没事找抽型的。可以自己 搭个电路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