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栈桥整流后光耦输出异常,是什么原因?

楼主:
使用51单片机做一个简单的过零检测电路,市电经栈桥整流后进入光耦,输出端接上拉电阻
理论上应该得到周期为10ms(市电周期20ms)的脉冲波,但实际得到的如附件所示,波形错误

怀疑栈桥整流有误,于是去掉栈桥,再次检测光耦输出,波形显示正常(周期20ms,占空比50%的方波)

请问大佬,经栈桥整流后光耦输出异常,是否是电路设计有误?还是其它原因,求解答!

波形图

波形图

屏幕截图 2025-05-08

原理图

原理图

网友A(2025-05-08):
怀疑桥有问题就先观察桥整流后的波形是不是把负半周的波形变成正半周了

网友B:
确实,multisim14 模拟也发现加了桥有问题

网友C:
整流桥是坏的吧,看波形很明显只有半个周期的波形,还有,光耦初级并联一个电阻

网友C:
还有,R11不要那么大

网友D:
楼主画图喜欢交叉?

网友D:
去掉全桥,用PC814交流光耦试一试

网友E:
100的电阻是否匹配

网友F:
你的R11太大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C:
整流桥是坏的吧,看波形很明显只有半个周期的波形,还有,光耦初级并联一个电阻

感谢您的回复
整流桥没坏,但未能实现整流效果,可能是放置方式有误?

缩小R11上拉电阻后,波形爬升现象基本大大减弱,下图分别是10k和4.7k的波形图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楼主画图喜欢交叉?

主要是为了后面PCB布线方便

网友G:
引用 网友A:
怀疑桥有问题就先观察桥整流后的波形是不是把负半周的波形变成正半周了

整流桥本身没有问题,可能是电路设计或栈桥放置方式有误,无法实现整流功能

网友H:
看过我的帖子就不会认为桥堆有什么错

网友C:
引用 网友G:
感谢您的回复
整流桥没坏,但未能实现整流效果,可能是放置方式有误?

很明显这周期大概率是半波整流的而且驱动电流也不够大。

网友I:
电路设计错误。光耦2、3脚都接了GND。2脚不能接GND。

网友C:
引用 网友I:
电路设计错误。光耦2、3脚都接了GND。2脚不能接GND。

有道理,如果隔离供电,应该影响不大。如果是非隔离的,那就是这个问题了。事实上非隔离的话,只要一个电阻就行了,不需要这么复杂

网友B:
引用 网友I:
电路设计错误。光耦2、3脚都接了GND。2脚不能接GND。

不是这个问题,我去掉了光耦输入短的接地,模拟器也不行

网友J:
这个过零检测电路可比你的好太多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J:
这个过零检测电路可比你的好太多了。

这才是实用地过零检测电路,新增部分使零点附近有足够的电流驱动光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