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秒计时,定义一个整型变量,还是两个CHAR变量,哪个好

楼主(2025-05-08):
        u16  secondsCount;
if(++secondsCount >= 300)//5分钟
                                        {
}

//////////////////////////////////////////
u8 timer5msCount,secondsCount,minutesCount;
                                        if(++secondsCount >= 60)//1分钟
                                        {
                                                        secondsCount = 0;

                                         if(++minutesCount >= 5)//5分钟
                                                        {

网友A:
整型可以直接进行加减运算,精度高 只是显示时需要转换字符型,字符型可以直接显示但是计算复杂,需要转换整型计算,计算后如果需要显示还要再转换回字符型可能精度缺失

网友B:
计算能力强的,用32位;计算能力弱的,用8位。

网友C:
不同单片机选用原则不同,你藏着不说别人不好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