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OTO后面的语句标号 和变量可以重名吗?

楼主(2025-05-08):
(无正文)

网友A:
这个问题你试一下,看编译能不能过就知道了。PS:原则上是不可以的。

网友B:
书上说尽量不要使用GOTO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书上说尽量不要使用GOTO

我也不太敢用goto,主要是我的编程技术太差了,用goto容易出错。

网友D:
GOTO 后面的名好像可只能是字符串吧?

网友B:
测试了一下,是可以的,变量名和标号可以用同一个名字。比如char xiaoming;
然后代码中有xiaoming:
然后goto xiaoming;
这样是可以编译通过的。变量也可以正常使用,goto跳转也正常进行。
但是要谨慎使用。不太懂为何要用goto。从来没有用过。

网友E:
不同编译器处理结果不一样,你们说的这么热烈,却连自己用的编译器是什么都不说?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测试了一下,是可以的,变量名和标号可以用同一个名字。比如char xiaoming;
然后代码中有xiaoming:
然后g ...

据我所知,goto是无条件跳转,可以跳离N层嵌套,还可直接从中断服务中跳出,可能会致使栈堆混乱。所以逻辑不清时,要慎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