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佬推荐简单好过的设计

楼主(2025-05-08):
本人电子工程系,想做一个基于51单片机的设计,求大佬推荐简单好过的设计

网友A:
51数字收音机,没几个零件但很唬人。

网友B:
用单片机配合ad9833或AD9850,DIY一个波形发生器。网上例程很多,成本不高,而且还蛮实用的。

网友C:
找老师开个小课,然后上淘宝花点小钱,想不劳而获的方法很多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用单片机配合ad9833或AD9850,DIY一个波形发生器。网上例程很多,成本不高,而且还蛮实用的。

调试很麻烦的,波形幅度很容易偏差或者不稳。如果要简单我觉得还不如做个门禁。

网友E:
信号灯系统

网友F:
家居类的模块,用各种传感器加个显示加个蓝牙,网上都有现成的

网友G:
智能门禁,电路简单,就用几个模块,lcd显示器,指纹模块,键盘,RC刷卡

网友H:
去年做了个光伏发电逐日跟踪控制系统用的STM32,有需要我可以把设计思路文档发你。

网友I:
智能家居

网友J:
看你个人能力,能力不太好的,DS1302或者是DS3231电子时钟吧,当然,信号灯是千古不变的
能力好点的,可以做个带OLED的恒温烙铁,这玩意文档不用揍数字

网友K:
根据个人喜好,电子时钟却实是不错的呀!可以加点个人小创意,融入里面去。

网友L:
51的电压表,这个比较简单

网友M:
光电开关

网友N:
控制小灯泡

网友O:
直接做仿真也可以吧或者普中开发板去做一个只要介绍的复杂就行

网友P:
可以照着b站做一个小车,都是开源的,烧代码,照着焊接就行

网友Q:
特效流水灯

网友R:
楼主想问的应该是 设计。象数控收音机等需要实际调校的设计,对学生群体来说就是个坑,很难搞定受易受元件布局、参数差异等不可控因素影响的硬件模拟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