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用stc8h8k64单片机实现串口modbusRTU通讯?

楼主(2025-05-09):
如何使用stc8h8k64u实现从机modbus通讯,使用的是串口2,封装modbus通讯函数实现对主机 设备的应答

网友A:
你来错地方了

网友B:
给你一个程序做参考。

网友C:
加个ttl转485芯片。程序根据modbus的报文结构,自己写一段就行,先不要加校验,调通然后再补上。实际就是报文接收,拆分,根据请求报文数据准备响应的回复数据,重组报文,发送给串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