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89C51单片机实现流水灯,用的是proteus和keil(高手版本)

楼主:
首先,对于proteus部分,需要一下几个元件 ,此外还需要终端的电源和接地元件如图 ,器材准备完成,按图连接就ok,、,如附件、,、,ok,连接完成后开始搞keil部分,这里要弄清楚keil的作用,他只是用来给AT89C51编写程序的,ok,代码如下,具体详细教程csdn上搜一下就ok,具体怎么应用呢,思路:代码编译完成没问题后,返回proteus页面,右键元件AT89c51,点击编辑属性,然后具体去看CSDN上的教程,到最后别忘了点击左下角的开始仿真按钮 ,最左边的那一个,然后就大功告成啦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void delay(uint n)
{
        uchar i;
        uint j;
        for(j=0;j<n;j++)
        for(i=0;i<123;i++);
}

void main (void)
{
        uchar i,temp;
        while(1)
        {
                temp=0xfe;
                for(i=0;i<8;i++)
                {
                        P1=temp;
                        delay(500);
                        temp=_crol_(temp,1);
                }
                temp=0x7f;
                for(i=0;i<8;i++)
                {
                        P1=temp;
                        delay(500);
                        temp=_cror_(temp,1);
                }
        }
}

屏幕截图 2025-05-09

屏幕截图 2025-05-09

屏幕截图 2025-05-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