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式电流表测量的市电电流是有效值吗?

楼主(2025-05-09):
电磁式电流表是交直流通用的。如果是,对于非电阻负载可不可以用电流值和电压值直接相乘得到有功功率?

网友A:
看你用的是什么食品测的结果;
普通用户不必纠结。

网友B:
一般常见的电磁式电流表测量的是平均值,不是有效值。
非电阻负载(容性或感性)不能用电流值和电压值直接相乘得到有功功率,必须使用有功功率表测量,或者ADC后程序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用的是什么食品测的结果;
普通用户不必纠结。

和“”食品”有关吗?就是测量市电的有功功率

网友C:
电磁系仪表就是有效值。

但是有效值和有功是两个概念,电磁系无法直接测试有功。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般常见的电磁式电流表测量的是平均值,不是有效值。
非电阻负载(容性或感性)不能用电流值和电压值直接 ...

常见的指针表是磁电系,楼主说的电磁系测量的就是有效值。

网友:
电磁系仪表就是有效值。

但是有效值和有功是两个概念,电磁系无法直接测试有功。

如果电磁式电流表显示的是电流有效值,它和电压的乘积不是有功功率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如果电磁式电流表显示的是电流有效值,它和电压的乘积不是有功功率吗?

电流有效值和电压有效值的乘积应该是视在功率。只有电流和电压的相位差为0时,有功功率才等于视在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流有效值和电压有效值的乘积应该是视在功率。只有电流和电压的相位差为0时,有功功率才等于视在功率。

“”电流有效值和电压有效值的乘积应该是视在功率。“---------哦。谢谢了!纯直流是这样。电压电流出先相位差就不一样了。交流市电串入一个电容时的电流理论上并不消耗能量。这时电磁式电流表是有显示数值的(未能实验),它和电压的乘积是视在功率!
实验结果:2微法电容接入230V市电,电流146mA有功功率显示0.0W。视在功率是0.146A*230V=33.58VA(不是瓦)
谢谢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电流有效值和电压有效值的乘积应该是视在功率。“---------哦。谢谢了!纯直流是这样。电压电流出先 ...

交流电下也有纯电阻负载,例如白炽灯,有功功率和视在功率在数值上是相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磁系仪表就是有效值。

但是有效值和有功是两个概念,电磁系无法直接测试有功。

谢谢。如果是纯直流电流电磁式电流表和电压乘积就是有功功率吧?

网友F:
电磁表显示的是有效值

网友G:
各种都有,采用的结构和标称不同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