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电路中U2是个啥型号芯片?

楼主(2025-05-10):
请教这个电路中SOT-89-3L封装的U2是个啥型号芯片?(谢谢版主和坛友们热心的解答,以下这个电路图是经过仔细核对修改正确的电路图,但是根据这个电路图还是无法确定U2是个啥器件)

网友A:
在这个结构里首先排除p型管因为p型管在这个电路里没法可靠断开,用555的供电只有5V输出方波应该电压也不会太高,所以MOS管的可能性也不大,那么他应该是一个n型的三极管。

网友B:
MOS管,开关作用,用于升压

网友C:
从电路上看应该是一个N沟道MOSFET管

网友D:
升压、恒流控制的N沟道MOS管

楼主:
我也判断是N-MOS管,但它标注的为“U2”,所以想是不是受控于NE555输出PWM脉宽调制的恒流LED驱动芯片呢?,另外SOT-98-3L封装的N-MOS管管脚好像没有这样排列的。所以有点迷糊,所以在此求助一下。

楼主:
因为是NE555输出没有限流分压电阻直接驱动的,所以应该排除普通NPN三极管,除非用B极带电阻的达林顿晶体管,感觉用N-MOS的可能性大一些,但好像SOT-89封装的没有这种D-S-G管脚排列顺序的场效应管。

网友E:
我怀疑那个接插件的地方画错了,如果4正1负,那么10uF的电容极性就反了,所以,那几个LED的极性应该是画反了,然后4脚应该是接地而不是接+Vcc12V。

网友F:
对啊,基极没有电阻,所以不是三极管。
控制极在右边好像不太对,所以,不太懂。

网友G:
mos管,试试

网友H:
引用 网友A:
在这个结构里首先排除p型管因为p型管在这个电路里没法可靠断开,用555的供电只有5V输出方波应该电压也不会 ...

没有限流电阻,不会是三极管。

网友H:
U2是N-MOSFET。电路的意图似乎是升压驱动LED,但是你的LED画反了,LED不亮的(刚上电给电容充电闪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这个结构里首先排除p型管因为p型管在这个电路里没法可靠断开,用555的供电只有5V输出方波应该电压也不会 ...

只能是MOS管!NPN三极管没有基极限流电阻可能会烧坏三极管和时基电路

网友F:
89封装的中间脚是接负极的,这和NMOS不太符合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怀疑那个接插件的地方画错了,如果4正1负,那么10uF的电容极性就反了,所以,那几个LED的极性应该是画反 ...

没有画反,仔细检查了PCB实际就是那样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U2是N-MOSFET。电路的意图似乎是升压驱动LED,但是你的LED画反了,LED不亮的(刚上电给电容充电闪一下)。

嗯嗯,不好意思,输出端的发光二极管的确是画反了

楼主:
顶楼的电路图已经仔细核对并修正,但根据外围电路还是不好判定U2的型号,继续求助。 LXD-DC-HCL

网友F:
#在这里快速回复#兆瑞芯 — RM9003B 单通道恒流 LED 控制芯片

网友E:
引用 楼主:
顶楼的电路图已经仔细核对并修正,但根据外围电路还是不好判定U2的型号,继续求助。

你确定电路仔细核对过了?12V的电源是那个位置吗?接插件没有一端接地的?

网友B:
修改后的电路变成了降压电路了!U2还是NMOS管的可能性最大

楼主:
费尽周折,终于有结果了,其实它就是个PT4115E  LED恒流驱动芯片
见图(芯片都被烧没了,PCB基板铜箔也被烧没了,所以给分析判断增加了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确定电路仔细核对过了?12V的电源是那个位置吗?接插件没有一端接地的?

进一步分析判断,已经确定U2是LED恒流驱动PT4115E。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进一步分析判断,已经确定U2是LED恒流驱动PT4115E。

一个是SOT89-3,一个是SOT89-5封装!感觉楼主在耍大家玩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是SOT89-3,一个是SOT89-5封装!感觉楼主在耍大家玩吧

你怎么能这么认为呢,没看到基板和敷铜都被烧没了么,谁能闲的无聊搞这个闹剧呢!
我也是穷途末路了突然才想到了是不是PT4115,因为以前玩过这个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