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nec红外的单片机解码程序

楼主(2025-05-10):
#include "ray_decode.h"

sbit led2 = P1^0;
sbit led = P1^1;
sbit IR_INPUT = P3^3;  //红外接收引脚

bit irflag = 0;  //红外接收标志,收到一帧正确数据后置1
unsigned char IR_bit_Time = 0;
unsigned char ircode[4];  //红外代码接收缓冲区
unsigned char xdata Ray_bit_timer_Buffer[33];

/* 初始化红外接收功能 */
void InitInfrared()
{
    IR_INPUT = 1;  //确保红外接收引脚被释放
    TMOD &= 0x0F;  //清零T1的控制位
    TMOD |= 0x20;  //配置T1为模式2
        TH1 = 0xA4;
        TL1 = 0xa4;
    TR1 = 0;       //停止T1计数
    ET1 = 1;
    IT1 = 1;       //设置INT1为负边沿触发
    EX1 = 1;       //使能INT1中断
}

//低电平560+2= 1120us 高电平 560+560x3 = 2240us
void IR_Decode()
{
        unsigned char value = 0;
        unsigned char i,j,k = 1;
        if(irflag)
        {

                irflag = 0;
                for(i=0;i<4;i++)
                {

                        for(j=0;j<8;j++)
                        {
                                value >>= 1;
                                if(Ray_bit_timer_Buffer[k] <19 || Ray_bit_timer_Buffer[k]>26) //如果计数值不在这个范围内,说明数据错误退出
                                {
                                        return;
                                }
                                else
                                {
                                        value |= 0x80;
                                }

                                if(Ray_bit_timer_Buffer[k]<9 || Ray_bit_timer_Buffer[k]>14)
                                {
                                        return;

                                }
                                else
                                {
                                        value &= 0x7f;
                                }

                                k++;
                        }
                        //LedShow(Ray_bit_timer_Buffer[2]);
                        ircode[i] = value;
                }

        }
}

//100us进入一次
void Timer1_ISR() interrupt 3
{
        led = ~led;
        IR_bit_Time++;
}
/* INT1中断服务函数,执行红外接收及解码 */
void EXINT1_ISR() interrupt 2
{

        static unsigned char i = 1;
    static unsigned char IR_start = 0;
        led2 = ~led2;
        TR1 = 1;
        if(IR_start == 0)
        {

                Ray_bit_timer_Buffer[0] = IR_bit_Time;

                if(Ray_bit_timer_Buffer[0]<130 || Ray_bit_timer_Buffer[0]>140)
                {
                        //TR1 = 0;

                        IR_bit_Time = 0;

                        return;
                }
                IR_bit_Time = 0;
                IR_start = 1;
        }
        Ray_bit_timer_Buffer[i] = IR_bit_Time;
        LedShow(IR_bit_Time);
        IR_bit_Time = 0;
        if(++i >= 33)
        {

                i=1;
                irflag = 1;  //接收完毕后设置标志
                TR1 = 0;
                IR_start = 0;
        }

}

每次下降沿进入中断,然后启动定时器开始计数,,但是解码得出的结果总是不对,找了两天问题了还是找不出,希望大佬们帮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