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一个比较少有串口通信电路

楼主:
    最近帮网友维修一个进口的设备,设备是两个模块,中间用4芯电缆连接,发现两个模块之间通信用的是串口通信,之前没有见到过这样的电路,于是抄了一下图,懂工作原理的大神科普一下,图也有可能不正确,凑和着看吧!

网友A(2025-05-12):
这是串口通信,就是三极管的开关原理,貌似Q1和Q3是起保护作用的。

网友B:
楼主你去搜一下5V和3.3V单片机通信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