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音量调节的问题

楼主(2025-05-12):
想把音量调小,1,音源输入串联电阻

2,改变功放的增益
3,换功率小的喇叭
哪个方法比较好
同样的8欧的两个喇叭,功率不一样,是不是额定电压不一样

网友A:
1最简单也最方便,喇叭的大小不同意味着功率不一样

网友B:
体积大的震动面积比面积小的大啊!声音是不是大点啊?

网友C:
正常调节范围是在输入分压,而不是串电阻。
如果功率设计过大,应该降低功率首选是加大负反馈的量,这样可以提高音质、减小失真。
采用换喇叭不如给喇叭串个电阻!

网友D:
给喇叭串个水泥电阻最简单

网友E:
使用一个几毛钱的音量IC是最优解。

网友F:
2,       喇叭还有很多参数比如灵敏度,       回帖主要是想问问您不是来混积分的?

网友G:
1一般是并入一个电位器,从中心抽头取小音量信号,要注意音源输出阻抗匹配
2功放增益不太好改
3所谓“喇叭功率”是喇叭能够承受的最大功率,实际工作的功率取决于功放的输出能力
两个8欧喇叭的问题,参考第3条解释

网友G:
引用 网友D:
给喇叭串个水泥电阻最简单

会造成输出阻抗不匹配,业余条件凑合的办法是装电位器

网友:
2,       喇叭还有很多参数比如灵敏度,       回帖主要是想问问您不是来混积分的?

不是的,你看他对喇叭功率的理解,说明是真不懂

网友G:
我经常把两个相同的喇叭,并联或串联使用,来匹配功放的输出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