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43稳压管两端电压为什么只有6.4V?

楼主(2025-05-12):
稳压管4743稳压值13V,在功率插座电路中实测只有6.4V。(功率插座可以工作)。这个电源电路似乎是电容降压的。应该是半波整流吧?6.4V大约是13V二分之一?请高人分析原理,多谢!
有点进展:整流后电路有个7533(稳压电路),前面的稳压管15V或·13V对电源输出3.3V影响不大,所以13V稳压管也能工作。大致相似电路如图。C2是105,没有R2,D9换成7533了

网友A:
电容与负载串联分压,负载等效电阻上分得电压小于13v,稳压管不工作也正常,稳压管应该起到是防止负载开路或轻载时稳压IC输入电压不过压损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容与负载串联分压,负载等效电阻上分得电压小于13v,稳压管不工作也正常,稳压管应该起到是防止负载开路 ...

“‘’”稳压管不工作也正常“”?但不接不行?

网友B:
稳压管在这里有两个作用,市电正半周时限压,负半周时提供降压电容放电回路。稳压管两端是不对称交流电压。不论用交/直流表测稳压管两端电压读数都与实际不符。

网友C:
稳压管做限压用,但负载分到的电压还没到这个电压所以还没起作用

网友D:
电容降压,二极管稳压的电路,95%是降压电容容量减小

网友E:
还是一如既往的连个电路图都懒得画,这样请教似乎是不尊重坛友吧?

网友F:
直流档位测的?这个位置是交流电吧,换交流档测一下

网友G:
这是半波整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是半波整流的

稳压管半波整流的6,4V是平均值吧?实际稳压管是有反向击穿电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是一如既往的连个电路图都懒得画,这样请教似乎是不尊重坛友吧?

我也不太清楚电路图,电路板很紧凑,附复原不太容易,不存在不尊重坛友的事。

网友H:
阻容降压电路,是一个恒流源装置。假如在轻载式空载状态下,稳压管能起到很低好的稳压作用,但在生载状态下,稳压管是起不了作用的。这个电路只适合小负载电路中使用。

网友I:
电路图中左边13V稳压管上并联一个25V220uF的电容器再测量稳压管端电压肯定是13V

网友J:
引用 网友I:
电路图中左边13V稳压管上并联一个25V220uF的电容器再测量稳压管端电压肯定是13V

你试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电路图中左边13V稳压管上并联一个25V220uF的电容器再测量稳压管端电压肯定是13V

这倒是很可能(我没试过)。稳压管电流是上正下负的半波脉动电流,负半周相当于短路,电容可以充电到击穿电压值(13V),不过半个周期内是没有电压的(带负载能力很差)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电路图中左边13V稳压管上并联一个25V220uF的电容器再测量稳压管端电压肯定是13V

按您说的办法结果是:4744稳压管两端并联220u电容,两端电压6.3V降到1.1V。寻求解释。

网友K:
问题根源为电容降压电流不足+半波整流效率低,导致稳压管无法正常击穿。更换C2、改为全波整流、增加泄放电阻后可解决电压异常。建议优先验证C2容值及整流方式,再调整负载匹配性。

网友K:
电容降压电流不足+半波整流效率低,导致稳压管无法正常击穿。更换C2、改为全波整流、增加泄放电阻后可解决电压异常。建议优先验证C2容值及整流方式,再调整负载匹配性。

网友:
电容降压电流不足+半波整流效率低,导致稳压管无法正常击穿。 ...

虽然万用表直流电压档测量测量稳压管两端反向电压只有标称值的一半(可能是平均值?),交流正半周稳压管确实有反向击穿的过程,负半周近似短路(降压电容限制了最大电流)。但稳压管并联电容后电压不升反降想不明白?
这种电路的特点是简单,提供电流不大,有实际应用(7533稳压电路进一步稳定了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