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L-69三线制教程求解

楼主(2025-05-13):
(无正文)

网友A:
哪三根线?VCC和GND不能少,那就剩数字输出D和模拟输出A了。

网友B:
YL-69土壤湿度传感器
1 VCC  外接3.3V-5V
2 GND  外接GND
3 DO   小板数字量输出接口(0和1)模块在土壤湿度达不到设定阈值时,DO口输出高电平,当土壤湿度超过设定阈值时,模块D0输出低电平;

4 AO   小板模拟量输出接口;这个口呢就是模拟量的口,那当你想测得这个传感器的的相对0土壤湿度对应的电压是多少的方法是:将传感器模块悬空在空气中,不要插入土壤中。万用表调到想要测得电压值范围(一般不会超过VCC的最大值)用万用表正极接传感器模块上的A0口,再用负极接传感器模块上的GND口,如果VCC接的是3.3V,那土壤湿度为0所对应的电压大概是1.5左右,接5V的不知道,既然会测土壤湿度为0的湿度,土壤湿度为一百的你也会求的。那既然是A0(电压模拟量的输入,那肯定是要用到ADC的,那剩下的ADC的知识找资料去琢磨下就行了)。

这玩意极其简单,也不需要写专门的驱动程序。有数字和模拟2种输出信号,所谓数字信号就是高低电平,调整微调电位器设置电平翻转阈值,其应用程序只要会按键程序就可直接套用。模拟信号就是板上10K电阻与探头阻值的分压值。需要经AD转换器处理或直接送入有内置ADC的单片机处理。采用常见AD转换程序即可。

http://www.51hei.com/bbs/dpj-227352-1.html

http://www.51hei.com/bbs/dpj-162397-1.html

http://www.51hei.com/bbs/dpj-166023-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