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耐压60V,电流200ma的线性恒流芯片,封装小一点,带dim脚 线性模拟调光的 ...

楼主(2025-05-13):
有没有耐压60V,电流200ma的线性恒流芯片,封装小一点,带dim脚 线性模拟调光的  不能用DCDC  板子太小放不了太多的元件

网友A:
你先计算一下IC的最大功耗,再去考虑封装。

网友B:
如果用线性电源来做稳压调整电路,但需要知道电源与负载间的电压差。

网友C:
你知道60V200mA的发热量有多大么?

网友D:
60V*200mA=12W,这么大的发热功率,如果只是线性恒流电路,用一个音频功放来做吧,记得要加一片很大的散热片!
如果是LED照明调光驱动,那就有专门的IC。板子太小不能用开关型DC-DC?那你的方案基本是没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60V*200mA=12W,这么大的发热功率,如果只是线性恒流电路,用一个音频功放来做吧,记得要加一片很大的散热 ...

12V*0.02  60V只是尖峰而已  瞬间的  持续是12V

网友E:
引用 楼主:
12V*0.02  60V只是尖峰而已  瞬间的  持续是12V

你找个TVS管将60V吸收掉就好了

网友F:
很多LED灯的芯片都超过60V200MA

网友G:
试试CYT1000B单段线性恒流LED控制集成IC。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试试CYT1000B单段线性恒流LED控制集成IC。

你好  你这个没有温控的功能啊

网友H:
这个可以,恒流0.2V压差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可以,恒流0.2V压差

啥意思呢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可以,恒流0.2V压差

哪个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