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时候会被PCBA上面的电解电容等电到,做一个放电的装置,放电电阻10R 20W是否好...

楼主(2025-05-13):
有的时候会被PCBA上面的电解电容等电到,做一个放电的装置,放电电阻10R 20W是否好用?阻值有没有什么讲究

网友A:
用白炽灯放电是最好的

网友B:
阻值太低,100欧姆/1W的足矣

网友C:
20R,你是想废了电解电容的作用吗?要不你也别加20R了,直接用0R的更快,一点电都不给人存啊。一般都用是10K以上的电阻的

网友D:
我修过GE的一台X光机,印象深刻的是所有有高压的地方都有氖泡指示有电,无需放电电路一样保证可以不电到智力正常的人。

网友E:
2楼说得正确, 最简单常用的办法; 我一般都是直接用螺丝刀, 我的螺丝刀被电得满身都是坑坑洼洼的伤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修过GE的一台X光机,印象深刻的是所有有高压的地方都有氖泡指示有电,无需放电电路一样保证可以不电到智 ...

被烧糊过不  你的手指

楼主:
引用 网友B:
阻值太低,100欧姆/1W的足矣

20R的为什么不行 请教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2楼说得正确, 最简单常用的办法; 我一般都是直接用螺丝刀, 我的螺丝刀被电得满身都是坑坑洼洼的伤痕。

优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