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静态数码管0~10间隔一秒测试程序

楼主(2025-05-13):
#include "reg52.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define SMG_A_DP_PORT        P0//数码管P0端口

u8 gsmg_code[16]={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6f,0x77,0x7c,
                                0x39,0x5e,0x79,0x71};//共阴0-F
u8 a=0;//给a赋值0
void ZD0_init(void)
{
          TMOD|=0X01;//选择为定时器0模式,工作方式1
          TH0=0XFC;//给定时器赋初值,定时10ms
          TL0=0X18;
          ET0=1; //打开定时器0中断
          EA=1;        //打开总中断
          TR0=1;//打开定时器
}

void main()
{

        ZD0_init();//定时器中断0

        while(1)
        {
           switch(a)
                  {
                          case 0:        SMG_A_DP_PORT=~gsmg_code[0];break;
                        case 1:        SMG_A_DP_PORT=~gsmg_code[1];break;
                        case 2:        SMG_A_DP_PORT=~gsmg_code[2];break;
                        case 3:        SMG_A_DP_PORT=~gsmg_code[3];break;
                        case 4:        SMG_A_DP_PORT=~gsmg_code[4];break;
                        case 5:        SMG_A_DP_PORT=~gsmg_code[5];break;
                        case 6:        SMG_A_DP_PORT=~gsmg_code[6];break;
                        case 7:        SMG_A_DP_PORT=~gsmg_code[7];break;
                        case 8:        SMG_A_DP_PORT=~gsmg_code[8];break;
                        case 9:        SMG_A_DP_PORT=~gsmg_code[9];break;
                        case 10:SMG_A_DP_PORT=~gsmg_code[10];break;

                  }

        }
}

void ZD0() interrupt 1 //定时器0中断函数
{
        static u16 i;//定义静态变量
        TH0=0XFC;//给定时器赋初值,定时1ms
        TL0=0X18;
        i++;
        if(i==1000)
        {
                i=0;
           a++;

        }
        if(a==10)//a累加到10

        {
          a=0;//当a累加到10时,a就等于0
        }
}

网友A:
为什么要switch?直接 SMG_A_DP_PORT=~gsmg_code[a]不就行了?
为什么要 if(a==10)?直接a=a%11,不一样能达到要求?

网友B:
switch的确没有必要。if还是可以有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switch?直接 SMG_A_DP_PORT=~gsmg_code[a]不就行了?
为什么要 if(a==10)?直接a=a%11,不一样能达 ...

取余的计算速度好像比等于慢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switch的确没有必要。if还是可以有的。

多谢  我一个初学者 自己研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switch?直接 SMG_A_DP_PORT=~gsmg_code[a]不就行了?
为什么要 if(a==10)?直接a=a%11,不一样能达 ...

多谢提醒  刚开始学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switch?直接 SMG_A_DP_PORT=~gsmg_code[a]不就行了?
为什么要 if(a==10)?直接a=a%11,不一样能达 ...

确定 "a=a%11" 可以满足要求?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switch?直接 SMG_A_DP_PORT=~gsmg_code[a]不就行了?
为什么要 if(a==10)?直接a=a%11,不一样能达 ...

if(a==10)?直接a=a%11 这个怎么理解?

网友E:
    case 10:SMG_A_DP_PORT=~gsmg_code[10];break;  你这程序这语句实际能被执行?

网友F: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switch?直接 SMG_A_DP_PORT=~gsmg_code[a]不就行了?
为什么要 if(a==10)?直接a=a%11,不一样能达 ...

if占4-5个周期,%占4+div周期,一个周期短,一个代码简洁

网友E:
引用 网友F:
if占4-5个周期,%占4+div周期,一个周期短,一个代码简洁

代码是简洁,但不相关理解困难

网友B:
引用 网友E:
if(a==10)?直接a=a%11 这个怎么理解?

不是if(a==10)和a=a%10对等,而是if(a==10)a=0;和a=a%10基本上算对等。
实际上if里面是可以增加一些别的代码的。取余操作显然是不行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D:
确定 "a=a%11" 可以满足要求?

嗯呐,,是错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E:
if(a==10)?直接a=a%11 这个怎么理解?

数值错了,应该是a=a%10

网友A:
引用 网友F:
if占4-5个周期,%占4+div周期,一个周期短,一个代码简洁

没验证过,找时间验证一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是if(a==10)和a=a%10对等,而是if(a==10)a=0;和a=a%10基本上算对等。
实际上if里面是可以增加一些别的 ...

没有什么行不行的,各有优缺点。
if(a==10)a=0适合于循序渐进的计数方式,仅适用于a==10,或突发a>10,则此判断无效,对于a=0来说,约束性不强; 比如异步操作,受到干扰之类的操作。。
a=a%10 ,则是强制性的让a都在0~9之间。
在C51中,两者均编译后,a=a%10 比if(a==10)a=0;多了一个字节,运行时间也长了些。
个人觉得:若MCU没有硬件除法,则运行效率低于前者;如果是有硬件除法的MCU比如STM32xxx,2者相差无几,这时a=a%10 代码强度的明显强于if(a==10)。。还有个前提,2者的a均为unsigned型的数据。

欢迎探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有什么行不行的,各有优缺点。
if(a==10)a=0适合于循序渐进的计数方式,仅适用于a==10,或突发a>10,则 ...

您说的对。
只是大部分书籍上面都没有讲解取余的这种用法吧。
例如我要在a=0的同时,做其他操作,比如b++;out = !out;P1 = table;呢

网友D:
1.数码管代码表有错
2.定时器初值注释有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