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光耦电路对吗?

楼主:
这个电路是用开关电机的,对吗?  按钮应该是-5V吧?

网友A(2025-05-14):
光耦电路参数差不多约10毫安左右能正常工作.

网友B:
微动开关,纯机械装置,常用于位置检测,与光耦没有半毛关系。

网友C:
实物图是开关,电路图是光耦,不是同一元件

网友A:
上面说了输入级参数问题,下面分析输出级,输出级接-5电压?单片机通常使用+5电压,且光耦4脚应有上拉电阻才能形成高低电平,电阻通常在1k到10K范围.

网友D:
限位开关,接近开关,热水器里通常有这个。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光耦电路参数差不多约10毫安左右能正常工作.

影响电流的参数有很多

网友F:
手里拿的应该是机械件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B:
微动开关,纯机械装置,常用于位置检测,与光耦没有半毛关系。

我图片更新过了,是用来开关功能的,只是问下这个电路是否有问题。

网友G:
引用 网友A:
上面说了输入级参数问题,下面分析输出级,输出级接-5电压?单片机通常使用+5电压,且光耦4脚应有上拉电阻才能 ...

我图片更新过了,是用来开关功能的,只是问下这个电路是否有问题。

网友G:
引用 网友B:
微动开关,纯机械装置,常用于位置检测,与光耦没有半毛关系。

我要接在12V 30W电机上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A:
上面说了输入级参数问题,下面分析输出级,输出级接-5电压?单片机通常使用+5电压,且光耦4脚应有上拉电阻才能 ...

谢谢您,电路找到问题了,是因该有一个1K的上拉电阻

网友H:
引用 网友B:
微动开关,纯机械装置,常用于位置检测,与光耦没有半毛关系。

人家用高压控制低压,

网友H:
这样看没什么大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G:
谢谢您,电路找到问题了,是因该有一个1K的上拉电阻

51的话直接用标准IO的内部上拉电阻也足够用了。50K左右吧。

网友I:
电路图就是简单的接地,-5V就是个标签(或名字)。就拿它当做一个网络标号就行。

网友J:
光偶电路常用在开关电源中,作为稳压作用,常和PC817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