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路电源自动切换

楼主:
这是我目前简单画出的一个双路电源自动切换装置,输入电压为12.8V左右,输出希望能够到12.1左右,目前使用的继电器最大可连续通过30A,想要换成80A的继电器,现在的问题是不清楚现在的两个稳压二极管是否能够成功稳压,还有就是如果继电器更换以后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吗

网友A(2025-05-14):
这种稳压电路简单,在输出功率小的场合,应用还是很广泛的,成本是最低的。

网友B:
看不懂这个电路中稳压管的作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种稳压电路简单,在输出功率小的场合,应用还是很广泛的,成本是最低的。

但是因为我之后输出的电流要达到70A-80A,同时因为输入在12.8v,输出在12.1V,相差并不大,所以我在考虑是否有必要去加上这个稳压电路,因为电流比较大,这个稳压电路是否会出现问题

网友D:
一般稳压管,只能稳个几W的功率,你80A的电流?不好说能不能过。

网友E:
不明白  DZ1  DZ2 是干嘛用的

网友F:
拿稳压管来稳压80A?有点天方夜谭了吧?大跃年代也不敢这样想吧?

网友G:
D1 DZ1 DZ2 都没啥用吧

网友H:
稳压管是这样用的?电阻在后面串联到地的??

网友I:
用MOS管做双电源切换很实用的,一般备用电池和外接电源之间切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