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H8K64U没法下载程序

楼主(2025-05-14):
芯片型号:STC8H8K64U-45I-LQFP32
问题:检测选项可以检测出芯片的型号,但是下载程序就显示“正在重新握手。。。”,然后就下载失败了,目前不知道具体什么原因
程序下载方式:用的use link1D,下的有驱动

stc-isp的配置选项:如果把IRC调节模式改成“总是调节频率”的话,下载程序就会卡在“开始调节频率”,就是下载不了

stc-isp配置

stc-isp配置

程序下载接口的原理图:两个引脚直接接在芯片上,没别的东西

下载接口部分原理图

下载接口部分原理图

网友A:
短接R24、R25试试。用下载器在线下载都是直接连接P3.0、P3.1。板上VCC电解电容过大也会影响下载。有必要检查D+5V与V+5V的关系。STC系列下载程序需要冷启动。

网友B:
请确认箭头处接线位置

网友C:
你把64K的存储空间都设置成了EEPROM,程序下载后存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