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里有51单片机编程思路的资料?

楼主(2025-05-14):
新手对与单片机编程感到无从下手,所有的单片机教学,几乎都是写好代码,再去讲解,从不讲解编程思路。为什么这样做?怎么能实现这些功能?迫切需要这方面的资料。比如,我要做一个串口通信,有起始位,8位数据,有校验位,有停止位。我是怎样安排的,怎么处理的?怎么实现这些功能的?这是初学者的困惑,好多书籍教学上好像都没说清楚,只是贴上了代码。贵在教思路和方法,不是代码有多全。

网友A:
51的串口通信不需要考虑那么多,只需要传送和接收8位数据就可以的;
写代码之前要先有个流程图,这样就不容易搞错,就像下面这样的;
以上说的单片机书籍里都有。

网友B:
http://www.51hei.com/bbs/dpj-195153-1.html
把这篇帖子里的例程搞懂,你就是大佬

网友C:
推荐宋雪松老师的《手把手教你学51单片机》教程,把教程都学会,基本入门了

网友D:
不要老是看书,单片机是个软硬件结合的系统工程.看完书后,自己按照思路先写代码(从最简单的程序开始写),自己写完代码后模拟运行或者下载到开发板测试一下功能,可以实现功能的话,那再回头和书上的代码比对一下,看一下书上的代码与自己的代码有什么区别,有没有要从书上代码借鉴的地方.如此才能加深自己的编程思想.看资料,看书得来的都会忘记的,只有实践过的记忆才会深刻.

网友E:
你不搞设计的话,就直接看原理图就行了,哪个io链的什么

网友F:
学习单片机,若有电子基础,则事半功倍。

网友G:
想学习思路就得先了解它的原理,比如你说的串口,有起始位,8位数据,有校验位,有停止位,得先了解这些位分别在什么位置,然后了解它分别有什么作用,理解了之后自然就有思路应该要怎么去编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