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G1K08单片机外部中断请教大佬

楼主(2025-05-14):
STC8G1K08外部中断0和外部中断1有下降沿和边沿触发二种,现想用上升沿触发,请教大佬们,有什么好的办法做到。先谢各位大佬了!!!!

网友A:
反相器或者简单一个三极管

网友B:
STC8G1K08外部中断0和外部中断1都有使能上升沿和下降沿中断与下降沿中断二种,没有单独的上升沿中断。如果只想上升沿响应,可以选择上升沿和下降沿中断,并在中断函数中加一条高电平判断来识别当前中断是上升沿触发。

网友C:
STC8G1K08系列单片机的外部中断0(INT0)和外部中断1(INT1)支持上升沿触发、下降沿触发以及边沿触发模式。具体来说:

外部中断0(INT0):

默认情况下,外部中断0是下降沿触发的

如果需要将其设置为上升沿触发,可以通过修改中断触发控制位IT0来实现。将IT0设置为0时,外部中断0可以被上升沿或下降沿触发

外部中断1(INT1):

默认情况下,外部中断1是下降沿触发的

同样地,可以通过修改中断触发控制位IT1来实现上升沿触发。将IT1设置为0时,外部中断1可以被上升沿或下降沿触发

网友D:
要只用上升沿,不改变电路,3楼的办法是对的。只是中断非常敏感,有时候会出现意外的结果

网友E:
设置边沿中断,进入中断后检测IO的电平,就可以知道是上升还是下降沿了
如果是高电平,那就是上升沿触发
如果是低电平,那就是下降沿触发
如果中断不稳定,你需要一定的滤波

楼主:
感谢各位大佬的回复!

网友F:
INT0、INT1可以上升沿、下降沿同时允许,但不能单独允许上升沿。
使用PCA的捕获功能,就可以单独上升沿、下降沿或一起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