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放芯片参数问题

楼主(2025-05-15):
5V除以8欧=0.625A 0.6乘以5=3W

为什么不是3W

网友A:
供电跟输出功率有什么关系?芯片自己不需要耗电的吗?不损耗功率的吗?如果所有供电功率都能到负载,那这个芯片牛的不是一点半点.

网友B:
如果是5V的正弦波,有效值=5/1.414/2=1.768V有效值,P=1.768*1.768/4=0.78W,你这个功放是D类功放吧?工作在开关状态,功率大一些。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5V的正弦波,有效值=5/1.414/2=1.768V有效值,P=1.768*1.768/4=0.78W,你这个功放是D类功放吧?工作 ...

这个功率跟D类不D类无关,BTL接法Vp-p是电源电压的2倍。

这么说的,输出端子A在5V的时候,端子B是0V,以B为零点,此时负载电压5V。然后A输出0V,B输出5V,此时负载电压-5V。这就是BTL接法Vp-p可以达到2倍电源电压的原因。

网友D:
你试试直接将5V接到8欧姆喇叭上,有声音输出吗?
驱动喇叭的是交流电,哪怕效率100%,桥式D类驱动,输出正弦波幅度也只能是5V,最大正弦功率 = 5*5/2/8=1.5625W,这是理论上100%效率的最大不失真功率,10%失真会大一点,所以标称1.8W。要更大功率,可以使用4欧姆、3欧姆、2欧姆喇叭,前提是功放芯片驱动得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试试直接将5V接到8欧姆喇叭上,有声音输出吗?
驱动喇叭的是交流电,哪怕效率100%,桥式D类驱动,输出正 ...

5*5/2/8 的依据是什么?正弦波有效值是峰峰值除2倍根号2。

网友:
5*5/2/8 的依据是什么?正弦波有效值是峰峰值除2倍根号2。

按照理论,5V电源输出正弦波的值是电源的一半再除以根号2“P=1.768*1.768/4=0.78W”,板凳是对的。AB类功放的BTL接法输出功率理论值可以达到4倍“0.78*4=3.12W”,要知道这个可是功放能输出的最大值,失真是很大的,实际上限于半导体的特性很难(数字功放除外),一般可以2-3倍。要达到最大输出功率,最小失真(合适的范围)所以它的1.8W是合适的。国产的8脚功放5V/2欧姆的可以做到5W的输出功率。